[工仪] 拆解Leader LMV-1817 Noise Meter 噪声计_Part_one

楼主(2021-01-22):
第一次数码之家发帖
收了一台噪声计,此噪声计非彼噪声计,这个是用来测音频电路噪声的(最小到10μV、-100dB)当年来说还是挺厉害的。
价格倒是不贵,说是坏掉的,在路上的时候就盼着他只是保险断了啥的。

断掉的保险丝

断掉的保险丝

到手之后迫不及待拧开保险座,果不其然保险是6*30的0.5A确实是烧断了。

背后

背后

背部下侧有封印说明下盖没打开过。还可以知道该机是100v输入应该是被人插了220v造成保险熔断。

tran1

tran1

tran3

tran3

变压器初级侧,经过研究发现初级有两个绕组,也就是两组“1-2-3”,1-2直接接100V,1-3之间接120V。
这时一切都明了了根据该机可以四种输入100V、120V、220V、240V。也就是初级绕组各种串并联。
测试发现绕组都还健在没啥短路啥的。最后接成了240V输入。

tran2

tran2

反面是次级。
通电亮机,发现指针打到最左边以为是坏了(其实是误判)。
反正早晚得拆那就拆机吧。

这是正面.左上角是开关通过一根铝杆连到前面,开关下面是整流稳压部分,这里稍后再介绍。
右上角是是遥控接口。
其次是就是一些数模混合的模拟开关啥的,还有运放。

AD536_1

AD536_1

AD536 用来RMS转换芯片。

AD536_2

AD536_2

换个角度,旁边有个大个红威马。

xtal

xtal

有个巨大晶振,后面稳压芯片可以对比出他有多大。

back5

back5

晶振是378kHz的用俩三极管组成振荡器,然后经过一个分频器为各种地方提供时钟。
三个稳压芯片7805、7912、7812.提供±12V和5V供电。
晶振前面是8v稳压二极管用来提供基准。

测试口可以看到378kHz方波输出。

meter

meter

表头是横河的,日期1998年,说明这机器至少20年历史了...

反面。

back1

back1

两个高见泽继电器,中间应该是干簧管继电器。应该是用来量程选择和输入选择的,但是从来没听过继电器响过,应该是按钮音太大给盖了过去...

back2

back2

双精度5532和TL082运放。

back3

back3

NE5534,在这里应该用的是这个系列低噪声的特性,算是整个机器用的最贵的运放了(目测)。
还有一堆电阻配合4066模拟开关,应该是变换量程的。

back4

back4

我天真地以为牌子反面是220V...

遗照。

开始清理一下,马克笔标记的地方其实已经渗进去了,丙酮轻轻擦去掉一点儿,没敢使劲擦。

上电后这样的。

你会发现这个主要是以分贝为主的,分贝量程是线性的。
有两种绿色的是dBV,红色dBm。这里的0dBm是0.775V

摘自不知名大佬回答
“0db在专业音响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是一个参照点只是一个参照点而已不是单位
在yamaha的调音台说明书上有"当db表示一个电平的时候,0db=0.775v"
他是一个人为定义的东西
比如:把在一个600欧姆的负载上,得到0.775v的电压.(实际上就是得到1mw的
功率)这个值定为0db.”
下面INPUT有两组一个是非平衡1M内阻输入这个机器特色所在是还有一个平衡输入分别是600Ω和100kΩ内阻。
中间是灵敏度调节 如果你转到最右边,那就是“绝对值”测量,往左转会让内部增益下降。
然后用这个功能应该可以测信噪比之类的参数。
右下角是量程选择,拧到最下面两档应该可以通过屁股后面遥控口遥控。
最右上角是响应选择分别是平均值、RMS值、以及准峰值(quasi-peak),你可以发现马克笔点在了平均值上。
下面是权重选择,有五种滤波器,六个选项其中一个是无滤波器的,响应大概可以到200kHz,加到300kHz
你会发现指针会稍微下降,这应该与内部运放,还有ad536最大频响有关系,跑不动了。
五个滤波器有IEC的a计权啥的乱七八糟。

这是所有标准的响应曲线。这个机器有个小贴纸遮住了DIN Audio和Din noise上,
这里有个骚操作...
这个机器有CCITT测量选件,用来测啥破电话的...

就是这个选件,目测一辈子也测不了一次那个选项,于是想办法改一下。

这个口是连到中间那个选件的,测量后发现中间三个正负12V供电,说明两侧的孔是输入输出。

随便找个电容连上,好消息变成了WIDE模式...也就是说音频输入权重需要一个音频滤波器小板。
校准啥的也弄不了因为找不到服务手册,给总部啥的都发右键,最后还是美服务部够意思,给我回了,但是只找到了说明手册。
只能随便瞎拧拧电位器大概其,但是还是挺准的。假如有机会搞到服务手册做一块音频滤波器。

我想有人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何实现log转换的,
我没有仔细研究看了一下他的兄弟1815(分贝计),大概是先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放大变换成直流后,
经过门电路和一个参考比较,最后积分得到的。
图是其中一个358运放的两个输出波形。

旋钮挺沉,夹心的。

大家多投币,争取变成正的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