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款所谓的“高端”前置过滤器,反冲洗方式很独特

楼主(2021-01-22):
觉得它宣传的反冲洗方式很独特,不是那些所谓的“虹吸反冲洗”

官方结构图:

正常使用状态:

反冲洗状态:

注意:黑色旋盖会有较大向下行程,以改变进水口水流方向。正常状态:入口水从滤芯外向内,然后到出水口;反冲洗时状态:入口水是由滤芯从内向外,然后从底部流出。这个才是我理解的真正的反冲洗,而不是绝大多数前置过滤器所谓的“虹吸反冲洗”。“虹吸反冲洗”:冲洗时绝大多数水仍然是从入口到底部排除,少量水由所谓的虹吸效应,从出口反向从滤芯内向外,然后从底部排出。这个产品“厉害”在于,反冲洗时,改变了水流方向,自来水是直接由滤芯内向外冲。洗过类似滤网的小伙伴们,应该深有体会,从反面冲下,效果会好很多。

首先:

进水口:(看着这个孔歪歪的,而且这么小,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压力表:(里面刻度盘有点歪)

出水口

拆开下面亚克力,两个防水圈

滤芯以及刷头

扒开塑料外壳

从入口看叶轮,水流冲击这个叶轮,带动滤芯外刷头旋转

从底部看叶轮

滤芯底部连接排污口开关的孔

排污口开关,跟上面的孔相连,转动顶部黑盖时跟着转动,然后水从两边经排污管排出:

连接排污管的口。从中间白色部分可以看出来,这个排污开关结构跟一般水龙头的芯是一样的

过滤器最上面的反冲洗开关(黑盖)的旋转角度只有90度,跟一般水龙头的开启关闭一样。并不是产品介绍视频里面说的,有向下非常大一段行程,以改变水流经由滤芯的方向。
那么这个反冲洗也只是普通的“虹吸反冲洗”了。

在拆解状态下,这个黑盖确实有非常大的一段上下行程

向下面压一点:

再压一点:

压到低:

由此可见,如果底部不是一个普通水龙头开关阀芯,而是想产品介绍视频里面一样,是一根长的螺纹,再旋转很多圈时,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活塞由上到下,从而改变水流经由滤芯的方向。(当然这个孔需要开正一点,现在歪的太厉害,即使黑盖压到底,仍然有缝隙)

最后看看出口,在旋转时的状态:

也是有跟视频介绍一样的结构。

我就想不通了,是我买到山寨货呢?可是明明是官方旗舰店啊

这主要结构都有了,就底部不一样,不然就能实现真正的反冲洗了

这个比它店里面另一款“虹吸反冲洗”的贵将近一倍(299/168),结果……

网友A:
架不住你较真啊,设计上估计是有瑕疵了

网友B:
prefilter profitter

原来是高端利润

网友C:
用料质量也太好了吧

网友D:
当你用了pp棉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E:
可以再生过滤想法不错,要是空气净化器也有滤网再生更好,吸焊锡烟后清洗滤网,减少耗材更换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不住你较真啊,设计上估计是有瑕疵了

就是感觉被当傻子耍了,多花了钱买了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filter profitter

原来是高端利润

确实不一般“高端”,在另外一家店搜到了一模一样的,除了贴牌不一样,价格少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质量也太好了吧

何出此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用了pp棉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觉得这类产品宣传的不用换滤芯,而且是自动清洗,比较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生过滤想法不错,要是空气净化器也有滤网再生更好,吸焊锡烟后清洗滤网,减少耗材更换成本。 ...

还真有可水洗的滤芯~就是不知道效果。

网友F:
我家也有一个粗过滤。但是不好用,最后都是将过滤网拆下来牙刷清洗。

网友:
还不如上pp棉了,几十块钱一套,几块钱一个滤芯,你这一套的价格,够用到我退休了.而且效果不如pp棉,我是用了净水器,看滤芯太脏,又在自来水上加了前置pp棉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你用了pp棉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便宜效果还好..

网友:
原理是好的,不过复杂的流程会影响流量,我是为便宜用的普通产品,定期拆下来手动洗。

网友:
咱先不说这前置的功能问题,就说材质,看管件不像是纯铜啊,倒像是锌合金,这玩意自己家用还是上好一点的材质,锌合金老化漏水爆裂,换件丝牙断在里面,这都是风险啊。

网友G:
买个空滤瓶,放个20寸的PP棉,少花钱,多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有一个粗过滤。但是不好用,最后都是将过滤网拆下来牙刷清洗。

以前买的也这样,所以搜了搜看看有没有升级的。才找到了这种真正反冲洗的,结果也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用了pp棉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嗯~准备换PP棉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空滤瓶,放个20寸的PP棉,少花钱,多办事

PP棉要更换~这个按宣传的,是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可以是PP棉的前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