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能烧红 你怎么看?

楼主(2021-01-22):
我也没用过那种专业的后面带一坨的,业余10块钱买个长寿内热都用了10年。组合式的还没用过,这次看见便宜,就买了,各种券返现最后4毛前到手。问题是开关开到最大25瓦左右,能烧红烙铁头,这个是不是有点那啥隐患什么的?头子是铜的,烧红了也软了吧?感觉没有用得到的地方,是不是设计时没考虑周到?那些正规大牌烙铁能烧红吗?

网友A:
旋钮是调温度的,不是调功率,正常用200-300度就够了

网友:
调温失控了吧,黄花就出过这问题烧红了头子。

楼主哪买的 4毛
超值

网友:
4毛?哪买的啊!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是调温度的,不是调功率,正常用200-300度就够了

唉怎么说你呢,这是便宜货!不是精密仪器!多少度只是个样子!温控是不存在的!实际就是个调节功率控制温度的。而不是调节温度!标注多少度只是样子货而已,电位器前半圈实际功率只有几瓦还非常不灵敏,若是像你这样较真的话,200刻度对应功功率0.2瓦左右,0.2瓦功率都能发热200度,这岂不是神器!

网友: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200刻度对应功功率0.2瓦左右,0.2瓦功率都能发热200度,这岂不是神器!……学习了

网友:
把纽子拔出来,对准最低刻度再插上去,再试一次,如果还是烧红,那肯定是坏的,换货啊。

网友:
嘿嘿 纸盒上的二维码 我扫了  显示该网站无法访问。
看盒子大小应该也不是烙铁的包装盒,应该与烙铁没有关系。

网友B:
我这个数显调温的,上次温度传感器坏了网上买了回来换上一通电也是烧的通红,后来把传感器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正常了,我呿……传感器引脚也分极性。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传感器的把线对调一下,发热芯里有4根线出来的话就是有传感器的,两条稍粗的是发热丝的,细的就是传感器的了,才几毛钱试试无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数显调温的,上次温度传感器坏了网上买了回来换上一通电也是烧的通红,后来把传感器的两根线对调一下 ...

那又不是恒温的,哪来的传感线

网友:
这玩意是调功率的,没法恒温。反正差不多白送,将就吧

网友:
不恒温当然能烧红,这种调功率的用PTC还好,调满了也就20-30W加热,最高500度左右,发热丝的话轻松烧红

网友:
初看这个标题,想到了抗日神剧,烙铁都是烧红的,然后 兹~~~。你这不属于抗日神剧,属于火灾隐患

网友:
误开了点烟模式吧?

网友:
把烙铁头拉出一点。

网友:
30瓦烧红不对啊,头子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又不是恒温的,哪来的传感线

我这个是达到设定温度就不加温的,温度一跌落就立即加温的,你说这算不算恒温?我这个是黄花MT-3927数显调温烙铁,发热芯是有温度传感器的,楼主的烙铁有没有传感器我不知道,我是建议拆开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当我没说,几毛钱的东西拆坏也不心疼吧,难不成还退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达到设定温度就不加温的,温度一跌落就立即加温的,你说这算不算恒温?我这个是黄花MT-3927数显 ...

3927是恒温的,这个不是恒温

网友:
呵呵,以前买的25w内热烙铁就把头子烧红,反而锡焊不了,不几小时就挂了,想来跟灯泡亮到惨白一样~超载~或者说偷工减料了。这种设计寿命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