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linux下抓包,破解wifi密码

楼主(2021-01-22):
有了好用的wifi天线就可以找到很多wifi热点,这就是要想办法知道热点密码了

以下是在CDlinux系统下运行的

制作好的CDlinux系统U盘接入电脑,设置为U盘启动,有空的时候发一下CDlinux系统U盘制作方法

启动界面

进入系统

运行抓包软件

扫描热点,选中一个点启动,稍等,对方就会掉线了,再次连接就会抓到。

不要选字典

抓到一个

保存到硬盘或U盘里

选中刚刚抓到的包文件

选择硬盘路径

以下是win界面

保存的抓包文件

运行这个软件EWSA破解抓到的数据包,漫长的等待就是wifi密码了。
EWSA解密软件下载

网盘:https://pan.baidu.com/s/1e5rdtiQcRyBqHfXDvQHjcA
提取码:jtec

CDlinux工具制作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476

网友A:
1400的速度,你可有得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的速度,你可有得等了

1年多吧

网友A:
还是个英文字典,有几个人用这样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个英文字典,有几个人用这样的密码

哎 测试用看不懂吗?

网友B:
看来是已经入住了

有个二手的 netgear 呢,
没准儿还是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已经入住了

搜到你家wifi了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虚拟系统怎么做?能指导下吗?QQ4160689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虚拟系统怎么做?能指导下吗?QQ416068909

过阵子发制作教程,最近关注我发的帖子

网友:
现在都跑数字密码,比较快。跑不出就放弃直接破解下一个热点

网友:
kail  linux+3070网卡好点

网友:
万能钥匙比他不香

网友:
哇 好怀念 8年前用过一模一样的软件 跑8位数pin码破解了好几个路由器 时间过得真快啊

网友:
难怪我的网速变慢了,这是要换20位密码的节奏啊

网友D:
除了纯数字的你能跑出来,数字加字母的密码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纯数字的你能跑出来,数字加字母的密码 你试试?

感觉纯数字和纯字母的好破一些,混合的这种暴力破解就太难了。

网友:
关键是无线网卡呢?

网友:
人家显卡跑的都几万的速度。。。你这不行,要不就直接去问问密码吧

网友:
这种也就解解商家的wifi,大多数是纯数字或者纯字母,我都是用的数字+字母了,等你还没解到的时候,我都换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已经入住了

看一下我在哪里,我楼下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