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些电器的功率因数 分享结果

楼主(2021-01-22):
测试工具是多功能功率插座
结果
车机改家用音响 功率因数0.93
电脑主机 功率因数0.84
电视机 功率因数0.85
中兴光猫f612 功率因数0.93
华为光猫hg8321 功率因数0.92
康特同轴猫es07 功率因数0.90
华为光猫hg8240 功率因数0.90
华为有线机顶盒 infolinkdc3550 功率因数0.96
tp路由器 wdr7661千兆版 功率因数0.95
tp路由器 wdr5600 功率因数0.83
普通安卓盒子 功率因数0.96

网友:
测的都是些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

网友A:
建议补充待机功耗和工作功耗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补充待机功耗和工作功耗数据

这是让我再重新测量一遍吗 我只记录了功率因数

网友:
都是些最终使用直流电的设备,而且变压器可替换,这些功率因素都是变压器的,换了也就变了!!

网友B:
我没这功率表,

手上多个手机适配器功率因素只有0.5上下。

如5V输出1A时,市电输入视在电流55mA( 220V) 。5V输出2A时,市电输入视在电流105mA(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这功率表,

手上多个手机适配器功率因素只有0.5上下。

你用输出电流来计算有功功率是不对的 因为还有电源的效率问题 要想正确测量功率因数还得用功率插座或者电表

山寨的质量差的手机充电器确实功率因数很小 那些电器的原装适配器 还有手机原装的充电器 功率因数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输出电流来计算有功功率是不对的 因为还有电源的效率问题 要想正确测量功率因数还得用功率插座或者电 ...

这个知道
还要打折o.75 我测的是带载时的视在电流,不要测和要算有功功率

原厂三星等也是很低的。我测的全是原厂手机配置的。都没有功率因素补偿。

上面是三星和华为都一样这个电流值(视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知道
还要打折o.75

也不是所有电源的效率都是75%的
你那些充电器是否是老款 我的华为40W快充有0.8的功率因数 但是三年前的OPPO充电头功率因数就只有0.6 (直接用功率插座的功率因数功能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所有电源的效率都是75%的
你那些充电器是否是老款 我的华为40W快充有0.8的功率因数 但是三年前的OPP ...

我是说个大概,各厂家的效率有差异,山货就更低了
我不关心功率因素和效率

我没买功率表,喜欢在市电回路串个0.1欧,来监察被修电器的电流,判断故障和工作情况
实际用下来,感觉视在电流对故障比较敏感。

看到大多数人都在用功率表,如功率表只能看到有功功率或有功电流?不知对故障的敏感性?
效果好,我也去搞个玩玩。

网友C:
小功率适配器根本没有PFC电路,严重怀疑设备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适配器根本没有PFC电路,严重怀疑设备准确性

我没功率表
手机适配器和家里路由器的适配器,我是感觉只有0.5上下。

我真想买个玩玩,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输出电流来计算有功功率是不对的 因为还有电源的效率问题 要想正确测量功率因数还得用功率插座或者电 ...

我没功率表

楼主有空拿个手机适配,带5V1A、5V2A时,看看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

大家交流分享学习你的测试很有用(尤其对没用过你这功率表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让我再重新测量一遍吗 我只记录了功率因数

既然有工具,为啥不测的更全面些呢,你说是吧?

网友:
你这个设备功率因数肯定是错的。

15W以内的开关电源,功率因数不会超过0.6。
我用力创和北电都测试过。

网友:
感觉你的测试仪多半是有问题,大部分电器功率因数0.6 有些路由器才0.3    只有 高级货才能超过0.8

网友:
效率是一个概念。 很多电源,特别是小电源,能做到85%以上

功率因数是另外一个概念。和交流电的电压,电流相位有关。我估计你测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