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小冰柜 无果

楼主(2021-01-22):
单位的一个小冰柜不制冷了 ,领导说让我看看什么问题 ,拆开后盖板 ,压缩机时热的,其他的管子不热也不冷 ,说明是没有制冷

这个应该是ptc启动器吧

记下接线

拆下启动器看看

启动器没有什么问题
测一下电流吧 ,启动电流

工作电流

看来是压缩机出问题了
经过一番敲打也不能正常工作
和领导汇报了一下 ,扔了
谢谢观赏 !!

网友A:
一般断电等十分钟  然后开机 压缩机正常的话是会听到通的一声 就启动了 要是嗡嗡响 就是没启动成功  可能卡住或者启动器问题

另外一句忠告 不是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不要轻易去搞  搞好了   你应该做的  搞不好或者修好头 尾巴坏了还会说你搞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80元一锤的敲打几次,估计能救活过来。。。。。

网友:
从图片来看,你那个PTC启动器是好的。过热保护器也是正常的

网友B:
铜管也扔了?!

网友:
启动电流小运行电流不小,可能过滤器堵了。

网友:
可能就是卡了,因为电流也不小,敲一下也许有救……

网友:
请王大锤出马,立马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断电等十分钟  然后开机 压缩机正常的话是会听到通的一声 就启动了 要是嗡嗡响 就是没启动成功  可能卡 ...

不知道是堵了还是卡了  就是压缩机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管也扔了?!

领导的命令坚决执行 。哈哈哈

网友:
卡住的压缩机敲动了后面也没法保证,不值钱的东西还是别折腾。

网友:
万胜压缩机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