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switch jc手柄,排线卡槽扣掉了一个求解

楼主(2021-01-22):
sr和sl键失灵,呼吸灯不亮,拆开换排线,拆解如图。蓝色手柄排线卡槽扣不小心弄掉一个,故有一根排线无法安上,求解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如果对JC手柄不懂的别弄了,容易损坏

网友:
买个,让修手机的换了

网友:
如果不要卡扣插上去也能使用的话,打热熔胶把排线固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如果对JC手柄不懂的别弄了,容易损坏

卡上排线时使劲不得力把卡扣弄下来了,再安上时手不稳飞出去找不到了,另一个安成功了,这一个排线无法卡上

网友:
手头有,但是从来没拆过,建议去U2B上找找拆解视频学习一下就懂了。

网友:
这个没点经验不好换,容易把旁边的塑料座吹坏了,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座子吹下来,直接把排线焊上去,或者飞线,再或者直接把排线插进去,用其他的东西,比如胶带,胶水什么的固定一下,但是固定要保证还可以拆下来,方便下次维修更换

网友A:
去淘宝买个配件,好买到的,装上去好了。下次发图,最好在图上画个圈,问题所在位置,好让我们判断。我已经拆了JC手柄好几个了,都是摇杆漂移后换的。

网友:
卡扣断了,用条纹胶带粘下固定试试,那种粘力比普通胶带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配件,好买到的,装上去好了。下次发图,最好在图上画个圈,问题所在位置,好让我们判断。我已经 ...

加了划圈的图

网友:
还是买个座子风枪吹上,千万别用电烙铁,我用电烙铁搞废了两个,风枪320度风速40%焊上成功了
然后就是千万别买国产排线,我的座子就是国产排线插头有偏差把座子搞坏了

网友:
可以试试找个薄一点卡剪个和排线差不多宽度的,增加排线厚度插就去试试,如果有用再用热熔胶固定下。

网友:
按12楼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淘宝买个合适的fpc连接器,用热风焊台把旧的拆下来,换新的上去好了,你不会弄建议交给修手机的师傅来弄。

网友B:
专门找回密码用手机绑定的号来回复你了,以前看维修的师傅是插好后用棉签的棉花用镊子往里塞一塞棉花在用胶带固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找回密码用手机绑定的号来回复你了,以前看维修的师傅是插好后用棉签的棉花用镊子往里塞一塞棉花在用胶 ...

谢谢,那么小还真不知棉花塞哪过两天试试看

网友:
用热熔胶固定,另外看我签名吧

网友:
找不到就继续找, 实在找不到买配件或哪里拆配件安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找回密码用手机绑定的号来回复你了,以前看维修的师傅是插好后用棉签的棉花用镊子往里塞一塞棉花在用胶 ...

试过了,塞进去可以,但卡座经不起折腾被撑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塞进去可以,但卡座经不起折腾被撑断了

你牛逼,自己估摸着塞一点就行,你是把多少棉花塞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