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emax睿量暖手宝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1-01-22):
天冷暖手感觉不错,拆开看看做工如何。某宝六十几大洋入手,10000毫安电池
外观

电量显示

温度1档

温度2档

温度3档

拆开,卡扣的,大力出奇迹

一些资料

发热片就不拆了,因为跟外壳有胶水连接,不想破坏了
发热片与外壳间还有一片铝板的。
谢谢观看!

楼主:
电池上面没有找到标识,不知信息

网友A:
pdd百亿补贴买过这个remax暖手宝,测出来容量不达标。

网友B:
发热电阻片旁边串联一片COB灯板,开手电孔用低收缩率透明胶水填平,或者亚克力板切片当镜片,改成小手电照明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百亿补贴买过这个remax暖手宝,测出来容量不达标。

应该有三分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电阻片旁边串联一片COB灯板,开手电孔用低收缩率透明胶水填平,或者亚克力板切片当镜片,改成小手电照 ...

工程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