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暖器温度保险(U形片状)拆解

楼主(2021-01-22):
PTC暖风机工作状态断电,热量未能及时散出,铝质散热器上的U形片状温度保险断路,故有了本次拆解。受论坛中假冒伪劣温度保险的提醒,这次是打破砂锅到底的拆。
暖风机拆开了,用于浴室,可遥控,有摆风功能,有单独冷风挡用于关机前冷却用。

保险的位置,用螺丝固定在铝质散热器上。

左边是拆下的,右边是深水宝买来的。

钳子夹了一下就这样了。

亮色的金属圆头和焊锡热熔后类似。

黄色的填充物是一种胶,打火机一烧就软了。

深水宝买来的150度规格的。

上钳子。

拆出来了,看着象焊锡,与导线直接焊接在一起。

打火机烧了一下,断了。手头没有准确的调温烙铁,具体热熔温度无法测试,看着象真的。

网友:
温度保险换成温度开关不好吗?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应该做成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更好,修复后自动恢复输出,到寿命之前不用更换。

网友:
旁边还有一个自复位的温度保护器,他是双重保险。。。自复位温控损坏,那就靠这个一次性的

网友:
拆开看看,是真的,没买到假货

网友:
你这个不是直接关机造成的,一般是发热控制继电器粘连或者棉絮堵塞通风孔。

网友:
温度开关在哪放着,这个都可以烧断,以后使用的时候多注意吧,按照你说的,看来这个断电后,加热器不工作了,但是热量还是在聚集。

网友A:
楼主求真精神值得点赞,应对伪劣假冒就得如此。
这融丝温度选的有点低,或者限温开关选的有点高?

网友:
里面可能就是低温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真精神值得点赞,应对伪劣假冒就得如此。
这融丝温度选的有点低,或者限温开关选的有点高?
...

工作中断电造成的,当时有风吹未达到限温开关工作温度,停电后热量未及时散出把保险熔断了。

网友:
万幸,没买到假货,电饭锅用的假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