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钟控收音机拆解及改进(Sony ICF-C218)

楼主(2021-01-22):
一直用的大号数显时钟终于坏了(斑马纸的祸根),尝试修了几下,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果断捞一个Sony C218,原因还是字大!在家看时间也不用翻手机,便利!
拿到手后,
1,通电试机
2,里里外外消毒洗澡,烘干
3,拆机拍照
4,改

通过拆解、试机、网上恶补查资料,综合来看有几个有趣的问题:
1,屏显数字白天比较暗淡,虽说主要为夜间使用考虑,但日间使用还是都多有不便;
2,这款机器不是使用交流电频率做基频,而是用自己本机的晶振;
3,按钮功能时常紊乱,比如时钟设置按钮clock,有时会变成snooze,而snooze连续按又可能会改变屏幕数显的亮度,三级可调;
4,调频FM拖着一根软天线,但灵敏度不错!
5,8欧姆0.3瓦纸盆扬声器,听听广播尚可!
6,CR2035纽扣电池时钟备份供电,不怕掉电;
7,时间设置环节不是小时分钟分别调节,而是同时按分钟累进调节,有快跑功能,貌似过去的老电子钟好多是这种方式;
8,音量电位器极为简单,清洁很方便,调谐方式很有特点,用连杆滑轨机构,很好经久耐用,对拉线方式一直有抱怨;
9,电源是220不是110,此机应该是港版。电源插头是2合一组合,打开三相英标可以取出2相,方便;
10,变压器供电,2组输出,一组供电时钟(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构成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射极跟随器)和收音机(半波整流没有稳压),另一组供电时钟的显示屏(半波整流,上下半周向2组LED间隔供电);
11,收音机永远在线开机,没有声音是因为受命于时钟发送的静音(mute)高电平信号(对于有强迫症的人不好忍受比如我);
12,buzzer闹钟是由时钟发送音频信号,给收音机的功放(绕过前级的静音限制),通过扬声器发声;
13,buzzer不仅有“滴滴滴”,还有乐曲,但不知道怎么选。滴滴声刚开始间隔长,然后变得短促,逐渐吵醒你而不是吓醒你,很好!
14,电路板规整,标注清晰明了,但中波磁棒固定不牢松垮,有失大法风范!
15,内部空间大改装有余地,赞!
16,10个按键,芯片只有2个按键输入端,按键是按不同的阻值编码,由于阻值不同,反馈给输入端的电压不同,芯片由此判断不通的指令到来。

做改进:
1.改时钟电源,拦截原变压器的一组交流输出7.6V~,经桥堆整流,滤波,9V-,LM317稳压到4.82V(刚开始,用7805稳压到5.08V,发现按键乱码,以为是5.08V电压不行,改LM317,结果发现不是电压的原因,是按键老化锈蚀,后续)。改收音机电源,桥堆(和上面同一个)-滤波-9V直流,电子开关(受控静音信号),7.6V供电收音机,略高于本机标注的6.8V。但CXA1019S的正常电压之内(2-8.5V,最高9V)。这样收音机就是需要时才开机。但带来一个问题:buzzer闹钟要想办法解决,或音频信号控制收音机开机,或独立出来,先独立出来,这时发现的闹钟还有乐曲,但声音偏小,时钟芯片的驱动不够。要尽量匹配合适的扬声器,无源蜂鸣器总是不行。加了一级三极管放大也不行,试了4个扬声器,摩托罗拉BB机的蜂鸣器,电饭煲的蜂鸣器,8欧姆0.4瓦喇叭,本机8欧姆0.3瓦喇叭,本机的效果最佳,不用放大。暂时用了0.4瓦喇叭。简单搭建了:整流滤波稳压模块,收音机电源控制模块,蜂鸣器一级三极管放大模块
2.收音机电源改后,在调谐指针上加装了微型LED红光,收音机开机后会亮,指示当前所在频率。这个要做成柔性连接的,因为指针需要左右移动。
3.发现1019S的20脚是调谐指示器,加了一个LED在前面板,不过中波有指示,FM总是常亮,也许是看不出来,应该带到信号差的地方观察一下,工作电流在1mA附近变化。
4.清洁按键,几个重点的:clock,set-,set+,snooze,效果非常好,结果再也不见三级亮度调节了!清洁按键是敲开上盖,取出簧片,清洁簧片和座内触点,装回502粘。没敢拆电路板,怕我这技术糟蹋了电路板。以后实在不行在换按键。其实这几个按键应该用的不多,特别是关于时钟的,看来主要还是时间长了簧片表面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异常,恰好按键指令又是按阻值反馈的采样电压编码,所以有点乱!
5.把闹钟指示灯移到“ALARM”上方,改用红色,这样远处轻易就能看见,原来那个位置真是蹩脚,其实也不符合大法家的工业美学风范,不过屈服于成本控制了。(眼睛近视,所以很有必要,不用带眼镜红点很明显)
6.后面板加了个声音输出,接个好点的扬声器听着舒服点,为了避免烧1019,简单加了个100mA的保险丝(1019是150mW,原喇叭是8R0.3W)。
显示屏还没换LED,先这样了。

看图吧!

拿回来的时候

英标插头,内含2相插头,3相的带保险

内部

本机扬声器

显示屏,间隔供电,共阴极

电路板规整

电路板反面

收音机芯片,1019S,大法自家的

音量调节轮

调谐和指针

时钟芯片

调谐轮,转动和滑动的地方都有润滑脂,依然还有效

纽扣电池夹片,时钟备份供电

电路图,真标准!

收音机芯片电路图

芯片文件

稳压电路元件

简单搭建,尽量减小体积

连上试试,5.08V

静音信号控制收音机供电,很简单

修按键,接触面氧化很明显,跳码的根源。

又不能涂焊锡,怕影响弹性

陈年触点,座上是3个,刀片刮下干净,酒精清洗

0603的高亮红,小而亮!

做调谐指针指示灯,随指针一起移动,还可以照亮附近的频率标尺

收音机芯片的调谐电平指示脚,原来是接地

改闹钟指示灯

完工图(结束了)

网友:
真养眼,这做工

网友A:
我也买了台洋垃圾212,收音不错,就是不好调,但调好了就不会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台洋垃圾212,收音不错,就是不好调,但调好了就不会偏

的确,同感。不偏是因为器件性能稳定,不好调是因为可调电容器的行程太短,非电调的也基本就这样了,估计不会有公司再去开发发烧级手感的收音机用可调电容器了。

网友:
这个钟就是字迹亮度太低 晚上还行 白天阳光下屋里几乎看不清

网友:
帮顶,这是我最喜欢的床头钟,没有之一。理由:亮度非常舒服,适合晚上;字体大

网友(2022-03-25):
我也有一台同型号钟控收音机,按键和电位器不好用了,吃灰多年,也拿出来按楼主的方法鼓捣鼓捣

网友:
大法的做工确实养眼。遇到轻触开关的接触不良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更换,当然了不能使用普通国产货,虽然便宜(几分钱一个)但不耐用,我用的是ALPS的,也就几毛钱一个,某宝卖很多。

网友B:
这个我建议是买个飞利浦的钟控,带苹果DOCK充电底座的那款,真的挺好用,比索尼的这个不差

网友:
你去闲鱼搜飞利浦AJ3270或者AJ3275,大概40元就可以买到成色挺好的钟控还带苹果DOCK的钟控音箱了,显示清洗,布局合理,比索尼这个好,直接5v2a的电源就可以用。

网友:
浓浓的上世纪材料

网友:
电路板左下角那个蜂鸣和收音机警报开关档位切换开关哪里有卖的?我的两台都是那里坏了。

网友(2022-05-12):
楼主,我也买了一台C218,成色很好但音质很差,还不如地摊收音机,就象要没电了一样。楼主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怎么才能知道中周是否失准。

网友:
这个钟就是数字亮度太暗,不知道怎么调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建议是买个飞利浦的钟控,带苹果DOCK充电底座的那款,真的挺好用,比索尼的这个不差 ...

你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
家里好几个,有个通用的,搞不定。闲置中

网友:
只要还有无线广播,这个就能搜到台

网友:
同型号钟控收音机另类改装:mydigit.cn/thread-2062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吧?

你这台更好,我的是AJ3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