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量产成本地磁盘,芯邦主控CBM2199A工具不识别,需要短接哪里?

楼主(2021-01-23):
无意中点错了量产成了本地磁盘,现在量产工具不识别请问大佬们怎么操作?需要短接哪里?

网友A:
用镊子之类的短接闪存29、30脚,插入电脑识别到硬件后松开短接,老站有很多教程

网友B: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让U盘固件上电不工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之类的短接闪存29、30脚,插入电脑识别到硬件后松开短接,老站有很多教程 ...

短接了,提示让格式化,是这样的么?前提是电脑能识别优盘能用,就是工具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让U盘固件上电不工作就可以.

OK,多谢大佬 已识别

网友(2021-09-28):
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2021-11-10):
多谢大佬 已识别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之类的短接闪存29、30脚,插入电脑识别到硬件后松开短接,老站有很多教程 ...

有图片吗我不知道那个是2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