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高手博世18V3.0的电池怎么了?

楼主(2021-01-23):
一块博世18v3. 0的电池充满电后突然不会转了,用万能表测没有电压了,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电压了应该是电池保护板坏了,一般来说电芯本身不可能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拆开量单组电池电压   可能充废一组了

网友B:
应该是保险丝烧了吧?可以拆开电池看看

楼主:
哪个是保险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险丝烧了吧?可以拆开电池看看

哪个是保险丝?

网友:
红色的套管里有吗?没有就其中有一个电芯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压了应该是电池保护板坏了,一般来说电芯本身不可能一点电压都没有 ...

博世保护板在机器里

网友:
都拆开了.难道测一下每节电池和电线导通复杂吗?

网友:
测电池,再测电路板输出,应该能大致确定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保险丝?

测一下每节电池电压,量量总输出电压,这个不是保护板,博世电池里没有,也没有保险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保险丝?

还有这个正极焊接看着很虚啊

楼主:
统一谢谢各位对新手小白的指导

网友:
把每一个电池分别量下正负极电压,确定是否电池坏了,如果电池电压正常3.6-4.2V 那就是保护板坏了

网友(2021-10-15):
1.应该是某一组电池过充电保护了!2.电池有保险,输出过流烧断了!
第1种的可能性大,万用表测量每一组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
你这个电池不是博世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