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无法保存参数怎么办?

楼主(2021-01-23):
现象是只要一断电,时间,参数等全部没有。主板电池换了也没用。现在只能关机但不关电源

网友:
我的电脑和你故障一样,只能换主板。

网友:
你这样描述的还是主板电池供电方面的问题呀

网友:
看看电池周围的线路有没有存在虚焊的,或者电池座是否正常

网友:
多半cmos电路有电容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A:
是不是短路针插着呢,拔掉或者跳到供电状态,有时候会疏忽的。实在是主板问题可以下一个同步软件放启动里,只要联网就会自动校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针插着呢,拔掉或者跳到供电状态,有时候会疏忽的。实在是主板问题可以下一个同步软件放启动里, ...

最靠谱的回答。。。。。。。。

网友:
检查下BIOS芯片周围的电容,不是电容怀孕了就是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针插着呢,拔掉或者跳到供电状态,有时候会疏忽的。实在是主板问题可以下一个同步软件放启动里, ...

不仅是时间,所有硬盘设置,风扇设置全部是恢复默认

网友:
见过,原因是电池座长锈了。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压没接到CMOS存储芯片上,断电测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是时间,所有硬盘设置,风扇设置全部是恢复默认

因为没电没法保存啊,个性化设置肯定全部丢失的,要么修,要买么凑合着用!!!

网友:
CMOS的保持电路有问题了:这个只能测 阿苏斯的板子容易出这个问题。电子市场找修板子的人处理吧

网友:
我感觉是cmos存储设置那个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2021-05-06):
南桥虚焊见过很多这种现像的主板。

网友:
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贴片三极管要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主板问题,不过一般是biso供电的问题,自己搞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