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菱PLC的网络接口模块(MITSUBISHI FX3u-4AD)

楼主(2021-01-23):
拆一个三菱PLC的网络接口模块,我要把单位的设备全拆解

网友A:
有个获取惊喜的窍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把PLC里面的电池下掉,再装上,奇妙的事儿会出现……

网友:
恶意破坏公共财物,应该移送公 安 机 关

网友B:
我寻思着4AD不是模拟量模块嘛,以太网模块是FX3u-ENET

网友:
钟国山寨和国外大厂就是不一样   国内的山寨都是把芯片丝印打磨掉   而国外大厂确实避免打胶给盖住 特地保留出来能看到

这他妈大相径庭   垃圾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寻思着4AD不是模拟量模块嘛,以太网模块是FX3u-ENET

图片上错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获取惊喜的窍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把PLC里面的电池下掉,再装上,奇妙的事儿会出现…… ...

不要怕,不要慌,我有程序备份的

网友(2021-05-30):
引用 楼主:
不要怕,不要慌,我有程序备份的

这个没电池不会丢程序,会丢数据。

比如工艺参数,这个真的要搞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