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无线鼠标改锂电

楼主(2021-01-23):
听取大家意见选择了这个改法
实测到鼠标输出3.2,插电输出3.5到3.6,充电过程3.2

发现这个小板正好能放在鼠标最下面,要把滚轮支架移除

上壳打磨出充电插口

对比一下正好放入

底面磨平

用的是垃圾小电磨加合金旋转锉,这个搭配磨一些塑料件很好用,磨点精细活

热熔胶固定,正好在两个按钮之间这么大个地方

把两个滚轮支架热熔在电路板上

把线全都焊起来

测试一下,可以正常充电,灯亮了

回填,最初想放那个大一些的电池,把里面电池仓给拆了,发现拆了也放不下,最终只能放这个小电池

重新盒盖,发现由于壳子比较厚,普通的充电口宽,插不到位,只能扩大充电接口

这里就不太好看了,电池仓不拆还好一些,不过盖上盖子啥也看不到

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手感极差,开始还觉得我那个英菲克的垃圾,但是垃圾也比这个强太多了
电池是200多毫安的,不知道能用多久,不过这个可以充电时使用。
因为不确定板子耐压程度,所以充电时候还是关闭开关保险一些吧

网友:
这种鼠标不值得折腾。。。

网友A:
4056用热熔胶固定不行的!一发热就掉了 要用ab胶或者环氧树脂质量的不是那么怕热的

网友B:
当年花100+买的逻辑激光鼠标,但是后来逛坛子,各种优惠,买了一个又一个的无线鼠标,先前是电池的,后来买充电的,再后来蓝牙的,结果用下来发现还是换电池的方便,充电的半年以后要换电池,换电的,一节AA5号电能用半年

网友C:
空间够的话用带电池保护的板子吧,不然电池过放也不好

网友:
你这个过不了多久, 滚轮支架就脱落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花100+买的逻辑激光鼠标,但是后来逛坛子,各种优惠,买了一个又一个的无线鼠标,先前是电池的,后来买 ...

我的富勒M65一节5号电池最多只能用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够的话用带电池保护的板子吧,不然电池过放也不好

这个小电池上面自带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花100+买的逻辑激光鼠标,但是后来逛坛子,各种优惠,买了一个又一个的无线鼠标,先前是电池的,后来买 ...

当然还是用电池方便,就是得备着电池,不过备个有线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用热熔胶固定不行的!一发热就掉了 要用ab胶或者环氧树脂质量的不是那么怕热的 ...

我都是用热熔固定的呀,三年还没有发现掉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花100+买的逻辑激光鼠标,但是后来逛坛子,各种优惠,买了一个又一个的无线鼠标,先前是电池的,后来买 ...

说的没错,无线鼠标+充电电池(可自由更换的)是最佳搭配!

网友D:
买哪种带电源开关的,不用时关掉就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哪种带电源开关的,不用时关掉就省电了……

想法不错,改了两三个口红充电宝,后部加反向开关,解决松下3400电芯半年过放问题,缺点是轻触反向开关导致精工保护板动作充电激活问题,后来在精工保护板功率管部分,电池负极和保护板负极Nmos加了10千欧姆电阻飞线,过流后可以保护,断开负载几秒后恢复输出,个别是Pmos功率管芯片。

网友:
这种超低耗电的没必要改锂电, 一对5号电池用一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这种鼠标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改。没有吸引力。

网友:
罗技一节5号电池用一两年没有折腾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鼠标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改。没有吸引力。

就是垃圾的鼠标我才舍得改呢,改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搞的有点复杂,充电口不一定非得在前面,直接在电池仓里外壳就不用破坏了,就是急用没电了临时插个5分钟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