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小就一个百思不得其妹的问题,关于电报

楼主(2021-01-23):
我们那时小时候通讯不发达,如果和远方的亲人联系,传统方法是写信,还有一种应急方法是打电报,电报由发报方发出,对方邮电局接受到了再由邮递员送到收件人手里,那么问题来了:全国镇以上的都有设立邮局,那全国少说也有几千个收发点,同时同频率发报的会互相干扰啊,接受方电报员怎么做到监控海量的电报信号,知道哪一个是发给自己的呢

网友:
不同地方的电报号码是不一样的。知道什么是电报号码吗?

网友:
1.我没有妹妹,回答问题也无妨;
2.利用专门的电子设备就能很好地解决;
3.如要详细点的解释,自己去网络搜索下就成。你能在本论坛发帖子,就能搜索并学习网络的知识。

网友:
原来有一个叫电报挂号的东西,类似于电报收发的号码啊。
去找个80年代90年代的老设备说明书,厂家地址上可能没有电话号码,但上面都有类似这样的电报挂号。

网友:
你既然知道同频率干扰,那么不同频率发射不就解决了?

网友:
有电报挂号,跟邮政编码一样

网友:
区号了解一下

网友:
通过调谐方式可以分开,参考下收音机调台就明白了,频段相同,但是频率或者振幅不同,就能通过调频或者调幅区分

所以你看谍战剧,敌特更换了电台的频率,我方无法监听了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这么回答最直观了...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这么说吧,我如果是一个县邮电局的收报员,按上面的说法这个县的收报机给分配了个电报区码,我理解是某个通讯频段是的一个特定频率,别人发到这个地方就用这个频率,我该一直24小时时刻监听着有没有信号吗?如果有几个地方同时往一个地方发报,那怎么分辨呀?

网友:
一般电报信号走有线电路,按省市县转发,农村一般由人工(话传)电报码到支局所,再进行译电投递。无线作的备用

网友:
马季的那个宇宙牌香烟的单口相声里酒提到过电报挂号……

网友:
我还买过一本《标准电码本》,9分钱

网友:
那也是发到县级邮局,再邮话务员通过电话线传到乡,社级邮所,抄下电码译出再送达的。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电报,其实是电话,不是无线收发的!
幺两三四拐八勾洞,先把报文译成电码,电话传送至接受局,然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个民用商业电报不是你在谍战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无线电报,而是通过遍布全国各县级行政单位的同轴电缆或者微波接力系统传送的有线电报,跟电话系统一样有地址交换的,所以不会混乱。其实莫尔斯发明的电报就是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是很久以后才有的,而且主要用于军事和海洋航行,普通固定商业电报一直都是有线电报,包括跨洋的电报也是通过上万公里的海底电缆通讯的,不是用无线电,因为电缆比无线电波可靠得多。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特定的有线网络,不是无线电台。

网友(2021-03-06):
都不对  收报员是一直守候在接收机的,一旦收到发报音,就可分辨是呼叫谁的   发报是滴答升的不同来发汉字。一个汉字有四个声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