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开卡提示chk pre test fail

楼主(2021-01-23):
换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提示,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求大神帮忙!

网友A:
disk size选auto试试,紫薯补丁

网友:
pretest选0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你这是什么硬盘呢多大的,主控是什么的呢?你在磁盘大小disk size选项试试选auto保存试试

网友B:
NW784是镁光B95A的MLC/这个需要专用版本才能开/整个工具没几个人有/直接拆了上2246E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W784是镁光B95A的MLC/这个需要专用版本才能开/整个工具没几个人有/直接拆了上2246EN吧 ...

这个颗粒上3281怎么样,B95A只有大佬有,我知道!!但是上3281如果行的话,也就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 size选auto试试,紫薯补丁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784是镁光B95A的MLC/这个需要专用版本才能开/整个工具没几个人有/直接拆了上2246EN吧 ...

谢谢!看来是搞不好了

网友(2023-08-15):
一模一样的板子 朗科的 也开不了

网友:
选什么都不能用 我都放弃了

网友(2024-03-21):
非常不错了  有几开都无法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