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荣耀5X,改夜视仪(去掉摄像头红外滤光片)

楼主(2021-01-23):
很早之前就想改个手机摄像头,配合红外手电,实现夜视的效果。之前不舍得,怕把摄像头搞报废了。就搁置了。
前两天抽屉里翻出来一个荣耀的5x手机,突然又有了改摄像头的想法,就立刻开干。

全网通 应该是3+16的配置

全金属,手感不错

开拆

要拆下摄像头,主板要拆下

取下摄像头了

镜头和对焦线圈是一体的,对焦线圈有两个焊点,焊在CCD的电路板上,这个地方需要刀片和烙铁,烙铁将两个焊点断开

可以看到CCD上的那片玻璃就是红外滤光片了

这里用热风枪低温吹,配合刀片

很容易就将滤光片取下

重新装回镜头和对焦线圈组件,焊点焊回。组装完毕。后面就是测试效果了。

由于拆装,镜头组件不能达到原来的位置精度,所以对焦有些虚,旋转镜头,调节焦距。

具体的效果看视频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X4y1T7nY
https://www.ixigua.com/6920589544525922819

网友A:
很有借鉴意义,要红外手电筒补红外光。如果没有红外手电筒补红外光,有热源的地方也能看到效果吧。

网友B:
再上个可见光滤镜就更好了,另外对焦那个是拆除IR CUT后光路发生了变化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感觉没什么用,想不到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借鉴意义,要红外手电筒补红外光。如果没有红外手电筒补红外光,有热源的地方也能看到效果吧。
...

不能,这个跟监控夜视一个道理,没有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只是让补光的红外光通过镜头进入CCD而已,之前是被红外滤光片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上个可见光滤镜就更好了,另外对焦那个是拆除IR CUT后光路发生了变化

是的,但是加上可见光滤镜,白天拍照就完全变样了

网友:
同理,要是前置摄像头也这么干,是不是就可以黑暗环境识别人脸了。不知道有没有加tof的人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吗?

网友:
能看透衣服吗

网友:
我以前也拆过一个手机镜头,很难拆,周围一圈里面好像都有线圈,拆坏了,装上去手机不认镜头了。  后来全部都是用数码相机或者运动相机来改。

网友C:
顺便把闪光灯珠也换了,用无红曝红外LED两芯片串联灯珠,单芯片红外灯珠导通电压太低容易烧限流部分。

网友:
快来看!这里有一个坏淫!

网友:
拆掉滤镜后光路变化,要用同等厚度的玻璃贴回去,这样对焦才正常,一般找不到一样厚的玻璃,只能凑合用。

网友:
还没有粉丝?来来来,我是第一个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把闪光灯珠也换了,用无红曝红外LED两芯片串联灯珠,单芯片红外灯珠导通电压太低容易烧限流部分。 ...

确实红外LED的VF很低,两串倒是差不多,也有VF是3V左右的,是双层发光体机构的。但是LED不光是电压,主要是要恒流驱动,就没改动,外置补光灯就挺好

网友D:
那个加热拆除用的固定架看起来不错。设备可以出门乱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加热拆除用的固定架看起来不错。设备可以出门乱拍了……

这个质量不好,精度也很差,建议买个好点的

网友:
请楼主帮我解释一下:普通红外摄像机里面应该有红外滤镜的吧,但它白天和夜晚怎么都能拍摄?

网友:
红外夜视仪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楼主白天的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