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良明电钻辅助手柄

楼主(2021-01-23):
手头有一个良明电钻,标称是60牛米,在大扭矩输出的时候,单手是抓不住的,为了发挥电钻的扭矩潜力,于是做了一个辅助手柄。电钻中部有一个6毫米的孔,原想直接利用这个孔装辅助手柄,但考虑直径太细,又是悬臂结构,担心使用中会弯掉。于是想了个复杂点的办法,用胶木板做一个架子,夹住电钻,用一根M6的丝杆穿过去,这样,由原来的悬臂结构变为了双端支承的梁式结构,强度大大增加,手柄轴装在架子上部,用了10.9级的M10丝杆,强度也足够了。手柄采用M10的角磨机的副手柄。使用时,先把架子穿过电钻,再把M6丝杆穿入,拧紧M6蝶形螺母即可,拆装还是较方便的。加长杆是200毫米长的,装上后,辅助手柄可以达到400毫米长,不用加长杆长度是190毫米左右。

网友:
不错不错,杠杆原理就是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