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短小精悍——给RD6006P装个外壳

楼主(2021-01-23):
之前发过RD6006P拆机贴,到放假了给它做个外壳。因为还是学生没多少钱,就连WIFI模块都嫌贵没舍得买更别说要一张票的外壳了。
外壳是金属的,体积是95*230*180,颜值在全网小体积中起码算中上水平吧?如果放在你面前可能看不出出来是手工做的,不比原装的差。
说了少花钱这成本给你们算一下,电源298元、外壳40(30+10)元、电源25元、风扇和插座算他15吧,总价378元。全套这些钱也不能算多了毕竟一个全新的电源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先来几张成品图开开眼:

大小差不多两个巴掌

和电烙铁热风枪合个影

这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nice?哈哈

下面是制作过程:
合适的外壳真不太好找啊,也就这个体积最合适了

两个侧面都有散热孔,后面光秃秃的一会加个散热风扇罩装饰一下

先对比一下尺寸,高度放下面板刚刚好

宽度剩5厘米,计划电源靠右边,左边5厘米留着给SW3518S快充模块和电源开关用,不然面板多出来一点比较丑

从侧面看里面的空间就比较紧张了,散热风扇和电源插座都没地方放了

不管了,先把电源改了。只买了共阳管忘记买配对的共阴管了,只好用原来的共阴管凑合用了,以后再换掉它

改装一次成功,不用加辅助电源就是简单

带上外壳放不下,干脆拆了外壳直接用金属外壳散热,基本不用大功率这点散热也够了

电源改好开始弄面板,去掉面板装饰的塑料框画好线

金属的开孔真难啊,角磨机加锉刀弄了两个小时

拿出表头装上试一下很合适,没辜负我两个小时的付出啊

边边角角也很合适

装好后再测量一下左边剩的尺寸,画个PCB面板也不至于快充模块开孔开的丑

面板装到机箱上试试

把电源和风扇插座都一块放进去,空间也刚好够用

准备把MOS管贴在这里散热,正好用散热孔安装螺丝也省去打孔了

电源这边还剩点空也用不到了

楼主:
在机箱底部打上电源的固定孔

装上螺丝试一下,螺丝柱上都装上塑料垫片,我用的5mm的很合适

装上电源看一下,螺帽下面也垫了绝缘垫

通过散热孔看一下mos管的安装孔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给散热风扇和电源开关开孔,散热风扇我用的7cm的刚好,8cm的话风扇罩太大了不太好看

这两个孔比面板的孔难开多了,用电摩的时候旁边被夹头磨了不好看了

别的地方掉漆都能被盖住,只有电源插座那里露出来,唉不完美了

电源板上有两个孔是负责外壳接地的,对应的地方用镶嵌螺母替换塑料垫,这样也省去了外壳接地线,镶嵌铜螺母同样是5mm高度,我这个外径是4mm的有点细了

整流管趴下贴着机箱底部用来散热,原板上的整流管要做一下绝缘,用原来的硅胶垫就可以

反过来看一下,这两个整流管焊接的高度也是有讲究的,整流管必须平整贴在机箱底部才行

用原来固定整流管的铁片固定这两个管子,铁片直角的地方要掰开一下降低左边的高度

打孔固定,很完美,哈哈

再装上机箱外壳看一下mos管也刚刚好

表头右下角放不进去,后面应该是顶到电源了

果然,顶到固定整流管的铁片了

把铁片上面凸出来的那一块切掉就好了,螺丝那里放了个5mm高的塑料垫防止机箱底部拧螺丝的地方下陷

顺便把RD6006P的测温探头用704固定在变压器受不到风吹的地方,防止散热散热风扇吹出的风影响温控

内部电线用扎带整理一下,忘了说了散热风扇接在电源原来风扇上,这样用电源的温控控制就好了

现在可以装机了,漂亮啊

后面也不错,特意选的这种全包的散热风扇罩,很般配

侧面散热孔处有个螺丝用来固定mos管的

正愁着热风枪架没地方放呢,固定在电源上再合适不过了,利用散热孔安装不用打孔,以后还能拆下来

放上热风枪试一下,还像回事

到这里装机结束了,和成品外壳差不了多少,这个更小、更精致、更强悍!
以后做了左边的面板会更好看

感谢大家观看!

楼主:
面板设计的差不多了
一个数控电源开关,一个USB电源的开关
中间准备放0.91’OLED用来显示快充模块的电压电流功率,屏幕右边给按键留的用来切换显示
下面则是SW3518S快充模块的开孔,最大100W*2输出,电源用24V8a来供电

这两天把WIFI模块也弄出来了,烧录的是安信可官网发布的AT固件,装上配置一下就能用

·
体积刚好放进去,只是V1.0版本的排针偏了点,V1.1版本已经改过来了,连接我会放在文章最后

用的安信可ESP-07S模块,因为是金属机箱会隔离WIFI信号,所以用这个可以把天线接在机箱外面

模块底部,1117上下六个电容最好换一下钽电容提高稳定性

V1.0版本的大概尺寸,V1.1版本的体积会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

里面只有立创EDA的PCB源码,ESP8266烧录的固件前几天被我删了你们从安信可官网下载就可以了,记住“出厂默认AT固件”,其他的固件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这个我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A:
z
直播啊,手工真好

网友B:
机箱铁皮散热不足,还是加块铝板吧

网友:
起初看起来并不小,但是按照电源体积来算,这个如果不改,比极限体积还小呢

屏幕左边,不弄个单独4.2v,或者5v充电口,或者12v供电,可惜了这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直播啊,手工真好

有强迫症,不好看用着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铁皮散热不足,还是加块铝板吧

谢谢提议,冬天好点温控风扇没转过,天气热点就得加散热片了

网友C:
这个散热看着真是着急呀,,还是重新整吧,,

网友D:
挺好看的,灰白色的外壳和电源表头很般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散热看着真是着急呀,,还是重新整吧,,

以后有时间了会重新整,确实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看的,灰白色的外壳和电源表头很般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DIY的

哈哈,谢谢夸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夸奖

我的是RD6006,装箱的外壳是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008&mobile=2

网友:
这样改造,确实漂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RD6006,装箱的外壳是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008&mobile=2 ...

你这个也不错,废物利用也算一举两得了

网友:
弄得不错,看空间其实可以保留原明纬电源下壳的。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纹波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