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看看磁悬浮风机,等他生病了,就开肠破肚

楼主(2021-01-23):
简单看看磁悬浮风机,等他生病了,就开肠破肚

网友:
看起来和涡轮增压差不多

楼主:
是的,风机是没有轴承,核心电机是日本的,磁悬浮控制器也是日本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的,只有外壳和变频器是国产的,开关电源是魏德米勒的,悲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风机是没有轴承,核心电机是日本的,磁悬浮控制器也是日本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的,只有外壳和变频器 ...

直径小于1毫米钻头也是,四刃开孔神器中国厂家数控机床做不出,也是进口数控机床。开关磁阻超高速电机铁芯,好像不少来自日本超低铁损技术。不过六几年国产永久凤凰飞鸽金狮自行车质量可好了,只是零几年质量开始缩水。楼主的鼓风机好像是超高速绕流式叶片,国内有低成本空气悬浮轴承应该也不错,转速越高气悬浮支撑压力越大,启动风机之前需要压缩机预先气悬浮,无需精密磁悬浮传感器。顺便SUNON建准装机风扇磁悬浮一大忽悠,零几年被中关村装机市场坑过,最可气的是两倍转速值,没有二分倍频转换电路,半年后风扇转速值开始下降,一年后风扇异响,电钻打孔后才发现是AVC液压轴承另一种改进,只是把扇叶轴向受力改成导磁板,还是三洋AVC台达双滚珠轴承耐用很难出现异响。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万转以上的风扇,什么设备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万转以上的风扇,什么设备上用

最高3万转,我设定到2.85万转,污水处理厂曝气用的,以前用章鼓罗茨风机

网友:
这么贵重的机器,昨还是个混血儿?

网友:
这种风机没见过,那骡子风机见过,印象是某上料装置

网友:
我这的污水处理厂用的是南京磁鼓的磁悬浮风机,跟你这个类似,但控制系统都是他们自己家的,几乎免维护,日常更换滤网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高3万转,我设定到2.85万转,污水处理厂曝气用的,以前用章鼓罗茨风机

这玩意比罗茨机有啥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比罗茨机有啥优点?

不用换油,节能,厂家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是价格高,维修不方便,维护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