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电脑关机后音箱的杂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1-01-23):
电脑关机后,音箱有杂音。应该是电流声,把音频头拔掉就没有了。或者音箱关机,但那样太麻烦。有没有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音箱和电脑接地线试试呢

网友A:
主要原因是 电脑关机后 3.5接口的电路停止工作,不再为输出口提供电压标准。这个无解吧,你音箱整晚不关的吗? 要是开关在后面懒得关的话,找个有开关的插线板吧

网友:
把音响插头换一个向再插上!!!

网友B:
在电源里加了一个12V继电器,电源壳上安个插座,用继电器控制插座输出。显示器和音响都可以自动断电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你那条音频线太差导致的

网友:
电脑关后不拔插头吗?插排,拨总插头,彻底断电,响屁。

网友C:
音箱加自动关机

网友:
音箱垃圾,换音箱

网友D:
音箱是USB供电还是220交流电啊?如果是USB供电可以插电脑后面的USB口这样电脑关机后没有电流输出就不会有电流声了,如果是交流电就买个带开关的插排关机后随手关一下插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加自动关机

好主意,我原来就弄了个电视盒控制电视机的自动关机功能,整了个5V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 电脑关机后 3.5接口的电路停止工作,不再为输出口提供电压标准。这个无解吧,你音箱整晚不关的 ...

好像是,很多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里加了一个12V继电器,电源壳上安个插座,用继电器控制插座输出。显示器和音响都可以自动断电 ...

好主意,谢谢,这个方案好,我以前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是USB供电还是220交流电啊?如果是USB供电可以插电脑后面的USB口这样电脑关机后没有电流输出就不会有电 ...

中了两种都试了,好像是电脑的问题,两种都有电流声

网友:
用音频共地隔离模块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好解决?找个带开关的插排,电脑,音箱都插上,关了电脑再关插排,电脑电源和音箱都不带电,又省电还不易损坏。

网友:
我的音箱没听到过电流声 。。。

网友:
开关电源的有源功放常出现这种问题,再有就是3.5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音箱功放输入内阻高,电脑关机后音频输出口也变成高阻状态,所以音频线就会感应出交流声。一个解决办法是两个声道分别加个和耳机内阻差不多的电阻对地,这样杂音就可忽略不计。

网友:
有人懒得关电源也就罢了,既然动手去关闭电脑了,还留着音箱处于待机状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