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口充电头爆了,这4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楼主(2021-01-23):
充电器用的滋润,怎奈漏进水了,爆了功率管和4个电阻,管子是JCS15N60FH,整流桥完好,哪位大佬知道4个电阻多大?它们并联接入功率管一个脚电路中的。

网友:
我有2个这个牌子   不过是5口的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bbs.chongdiantou.com/thread-1159-1-1.html

网友B:
这电阻用4只1欧的换上即可。但这电阻爆了,开关管、芯片肯定挂了,整流二极管保险都有损坏的可能,好好检查下。

网友C:
这四个并联的电阻,是用来检测流过功率管电流的,一般并联后的阻值在1欧以下

网友D:
这是中国制造的,做工也不错的,就是没看到是哪个厂的,坏了也不可惜,再买一个就是。

网友:
你第三张图u口上的毛是啥毛啊?怎么弯弯曲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用4只1欧的换上即可。但这电阻爆了,开关管、芯片肯定挂了,整流二极管保险都有损坏的可能,好好检查 ...

开关管击穿了,保险爆了,整流桥没事,拆下了开关变压器,底部有水滞和锈,大概线圈间短路故障,芯片也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四个并联的电阻,是用来检测流过功率管电流的,一般并联后的阻值在1欧以下 ...

如此说来,如果可以开机的话由输出大小来调整这组电阻大小吧?

网友:
这4个电阻是功率管电流取样电阻,用于控制最大输出电流的,按电动车充电上的一般都是0.33--1欧的。

网友:
这个设计用料对不住售价啊。。。
拆开了这跟友商差距不小,要努力啊。。。

虽然我觉得牌子还行。。。

网友:
我感觉是4个同等阻值的并联使用 我的一个坏开关电源5个并联使用看了下全部是1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bbs.chongdiantou.com/thread-1159-1-1.html

谢谢老师,刚去看了,那里有清晰照片,显示4只1R20电阻,之前没去过那个坛子,看了有不少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用4只1欧的换上即可。但这电阻爆了,开关管、芯片肯定挂了,整流二极管保险都有损坏的可能,好好检查 ...

同意温总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刚去看了,那里有清晰照片,显示4只1R20电阻,之前没去过那个坛子,看了有不少好东西。 ...

你是不是看走眼了,我看见的是3只1R20,1只1R50:lol:

网友:
这是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刚去看了,那里有清晰照片,显示4只1R20电阻,之前没去过那个坛子,看了有不少好东西。 ...

居然才知道,太可惜了

网友:
4个并连,四个1欧并连,0.25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中国制造的,做工也不错的,就是没看到是哪个厂的,坏了也不可惜,再买一个就是。 ...

anker安克,充电器,移动电源,数据线类里很不错的牌子

网友:
交易区45左右包邮再买个呗

这个修修我感觉可能买齐元件的钱。。也得二十几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