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两个镁光L85混贴记录

楼主(2021-01-23):
发错区了~~,管理员帮我挪一下啊!!
RT,臭鱼收了两块坏的盘,闪存是镁光L85A的,一个是NX451,一个MT29F1T08CKCAB,上机看到ID是一样的,想着贴一起看看。先贴一个NX451看看
识别正常,开卡通过,读取好像有点低啊,估计是接硬盘盒直接跑的关系

然后再上一个

你们要看的合体来了~~~

识别正常

因为换了个256的缓存,先跑一下测试

先跑一下RDT再说吧
居然跑出来这样~~~

好吧,开卡通过

接下来就是跑测试了,翻车了~~~~,写入正常,读取出错,一瞬间有看到500多点然后就出错了,跑圈一样情况,写入一切正常,读取出错了,是不是要调什么参数?高手教一下啊!!
等下试试把同步关掉再开一次试试

网友A:
ECC提高到10。开RDT选不参考,跑完RDT开卡选参考RUN TIME B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提高到10。开RDT选不参考,跑完RDT开卡选参考RUN TIME BAD。

感谢朱总,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朱总,我再试试

RDT跑完立即查看self test result,点击show result看坏块情况。正常开卡会擦除RDT结果。

网友:
应该是你的转接盒有问题,换个盒子更接主板口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