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0--30V 0--5A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1-01-23):
        闲鱼上收了一个坏的求精QJ2002A可调电源, 0--20V  0--2A   看中它小巧的外壳。经检查是调压调流两个10K的电位器损坏,功率板上一个电阻开焊,换电位器,补焊电阻顺利修复。
        此电源数显表头是7106控制芯片,表头带绿色背光。原来电压表是19.99显示,电流表是1.999显示,要改大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先改数显表头。电压表改为199.9显示,电流表改为19.99显示
        跑一下控制板电路,把R30 R25 R24三个电阻改成一个200K电阻

    紫色圈中的DP4   0欧电阻是改小数点位置
      电流表量程,图中R17改为12K

   蓝色圈中的DP2   0欧电阻是改小数点位置
    这个改好后的表头,原来的最大电压是21.4V,最大电流2.2A。没改表头量程之前,电压电流电位器调到最大时表头显示1,是超量程了

   这是电源原来的内部图

    电压电流都要改大,更换变压器是必须的,先绕变压器。用一个坏的控制变压器重绕
   铁芯尺寸EI96x51

    变压器过载了

     骨架有点损伤,但没有变形

   锉刀修整一下

  有损伤的地方用AB胶修复

   胶干后用锉刀修整

变压器电压参数

初级线径标称直径0.59mm,次级主绕组线径标称直径1.35mm,次级漆包线有点偏小,换再大点的漆包线就绕不下了
  绕好的线包

    焊接引出线,用棉线缠几圈

    外面再包两层绝缘纸

    线包没有放在绝缘漆里浸泡,在线包两端处灌入绝缘漆,线包超铁芯窗口尺寸了,用台虎钳整形

  在台虎钳上定型一晚后装硅钢片

   图片还没有编辑完,待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继电器切换板
     两个继电器4组电压切换

   控制原理图

   画了个洞洞板元件布置图

    洞洞板焊接

网友:
不错,我有个坏的1505电源也准备这样改,只是没找好线性调压的方案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

这哪里是改造,分明就是直接做了一个

网友A:
对于这种能制作变压器的老玩家高手,这种线性电源简直小儿科,就跟玩是的,以前我也想学着绕,但一想到要配多种漆包线,要绕线机,骨架这些,反正相关的东西得配吧,最后放弃了,感觉又要烧钱算了

楼主:
电源外壳清洗干净重新喷漆

  在变压器和控制板之间加了块铁皮隔离电磁干扰,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至少没坏处

   为了减小电源体积。散热风扇和散热器都采用内置

  散热器长100宽90厚50密齿散热器,可惜基板有点薄
   功率管2SC5200  整流桥25A   加了个温控开关控制风扇

  滤波电容3颗63V3300uf并联,泄放电阻3瓦4.3K

电容滤波板安装在底板上

输出端滤波电容原来是35V470uf的,耐压有点低,换成50V820uf,电容高度变高了用引线连接,电容两端并100V 0.1uf CBB电容,输出端泄放电阻用1K3瓦电阻,原来的检流电阻是50毫欧,直径0.8mm的康铜丝,换成50毫欧1mm的康铜丝

   元器件安装完成,通电没有放炮

   最高输出电压还是原来的21.4V,还要改控制板
   图中R54 R55 R56三个电阻改为一颗22K电阻,最高电压31V

最高电压能调到31V了,但电压电位器调到最小时还有1V电压输出,把图中的R50改为1K,R51改为1K后,电压能调到0V了,最小实际电压为负30mV。如果把R50或R51换成精密可调电阻最小输出电压是能够调成正好是0V的

    最高电压改好后继续改最大电流
    图中R48改为1.2K最大电流在5.1A左右

   变压器占了机箱的大部分空间

俯视图

最高电压

用电阻丝当负载,电流4.6A,电压一点都没有下降,看来1.35的漆包线还是没问题

盖上盖子

和安泰信APS3005比较大小,尺寸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小尺寸线性可调电源终于完工,中间断断续续做了很长时间,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学到了不少。面板上两个可调位器是普通的碳膜电位器,由于安装位置有限不能换成精密电位器,先就这样用吧。这种电位器比多圈的电位器调节要快捷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能制作变压器的老玩家高手,这种线性电源简直小儿科,就跟玩是的,以前我也想学着绕,但一想到要配 ...

改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学到了不少

网友B:
没有细调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细调旋钮。

利用原来的面板,装细调电位器就要破坏原来的面板了

网友: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控制板尽量架高,会被变压器烤变形的

网友:
能绕漆包线的都是手艺人

网友C:
变压器再大一点就装不下了,散热器也是刚好装下

网友:
好奇,变压器是怎么缠出来的,有没有相关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再大一点就装不下了,散热器也是刚好装下

是的,最大只有用EI96的铁芯,变压器还要竖起来安装

网友:
楼主你好,手里有个安泰信在6010电源,控制板有问题,能帮我看看修复不能,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原来的面板,装细调电位器就要破坏原来的面板了

有种电位器是有内外两圈,好像是示波器吧。30v跨度大,没细调不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