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G120G固态开卡只能开出60G,是什么坏了呢

楼主(2021-01-23):
MG120G固态开卡只能开出60G,是什么坏了呢,pretest /Channel    /CE改成0可以开出60G,先择ALL的话就会卡P了

网友:
2246XT主控啊/直接AUTO自动识颗粒型号/然后指定一下硬盘容量开啊/如果开不了120G可能坏块多了吧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8ce的,目前只认了2ce。

短接重新上电,看认几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8ce的,目前只认了2ce。

短接重新上电,看认几个ce。

认到4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8ce的,目前只认了2ce。

短接重新上电,看认几个ce。

这个颗粒是4CE的,正常吧

网友:
贴图看才开出30g呀

楼主(2021-02-24):
是不是颗粒炸了呢?

楼主:
短接认到4个CE,只能指定一个CE,容量选auto只能开出60G?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