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美的电磁炉,型号C19-SH1982

楼主(2021-01-23):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里外看看,感觉没什么用过一样,很新,无明显油迹,外壳废了,电源线被剪了,地主家就那么扔了,我就那么捡了,看看吧
翻背面

型号

开壳一览无余,按键板
另一边

风扇

下线圈看一看

电路板背面

不知道什么情况,焊点全起这种沙沙,估摸水汽引起的

就这样,谢谢观看
找本电子书,看看一会,看不下了,拿着手机老想去玩其他的东西,或者其他消息打扰,还是实实在在的书本能看的进去点。

网友A:
风扇坏了吧,没有散热,温度高把焊点烤化的

网友:
再拣一个外壳好的,俩配一个。

网友:
这种质量不好,我拆了7-8个电磁炉只留着电容,大管,别的扔垃圾了

网友B:
这线盘估计还是铜的,属于缩水版铜线盘,比铝线盘还是强一些的,别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扇坏了吧,没有散热,温度高把焊点烤化的

这是外边涂的防水胶。

网友:
你这好,还有尾巴,我捡那个,齐根剪了,不过其他表面上完好,有空再修吧。
   下面这是在老爸家翻出来的,没打开时,还以为是三洋的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盘估计还是铜的,属于缩水版铜线盘,比铝线盘还是强一些的,别扔

这是疏绕铜线圈己经缩水了,只有二两铜,最早是密绕铜线盘,有半斤铜。现在没有一点铜,统统都是铝的。

网友:
拿来练手可以,
看这板受潮局部受蚀了
故障应该是多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外边涂的防水胶。

不是是防水胶,倒像是焊锡里出来的玩意,沙子一样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