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折腾』拆修笔记本的音频口

楼主(2021-01-23):
『X折腾』拆修笔记本的音频口
老师的笔记本有点故障,说是音频插进去不出声了,原来的故障时外放声音很渣,最后就一边有声

哎,月入接近三万的一个家庭居然搞得这么惨。。好吧,反正也无事,顺便还个人情

初步怀疑音频口接触不良,拆下来看看

看了一下貌似没有任何的故障哈?

音频口也做得这么的嚣张。。

用锉刀捅一捅。。

焊回。发现声音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怪异了。。。

后来还是放弃维修。现在想一想,貌似是因为音频模块是不是故障了?

网友:
换个头不行么,你这捅一捅只能解决接触耳机插头这边的氧化脏污,里面还有脏的。

网友A:
要不,重装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重装驱动试试?

软件的已经都考虑过了,甚至都 重装了系统。。

网友:
为啥非得拆下来捅呢,在板子上不能捅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音频硬件

网友:
一般就是插座里面的弹片触点接触不良。换一个插座才是正解。

网友:
记得看过类似维修 是硬件损坏的 可以外挂usb声卡

网友:
基本上是接触不良,换一个插座试一试。

网友:
或者买个迷你的USB转3.5mm耳机接口的声卡,反正老笔记本的USB口很多。

网友:
alc269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破本也一样,USB声卡解决问题,省折腾了。

网友:
WD40喷喷,然后用耳机插头连续插拔10几次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你的老师的? 好技术,修好了吗?

网友B:
我的本子破音了,重装了系统和驱动还是不行,最后拆机发现是喇叭的胶圈破了,才用了6年多就这样,dell的质量也太差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子破音了,重装了系统和驱动还是不行,最后拆机发现是喇叭的胶圈破了,才用了6年多就这样,dell的质 ...

我的acer的笔记本也一样,没几年胶圈就破了,换了个也一样没用多久又破了,现在用买来的小喇叭自己改装进去音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acer的笔记本也一样,没几年胶圈就破了,换了个也一样没用多久又破了,现在用买来的小喇叭自己改装进 ...

看来都是半斤八两

网友:
接个蓝牙音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