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机顶盒吗

楼主(2021-01-23):
可以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机顶盒吗。想买一个机顶盒可以看直播电视的,最好可以有破解看电影的

网友A:
斐讯N1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N1   你值得拥有

不推荐N1,没有完美的遥控器适配,大部分遥控器不能关机,大冬天的谁愿意下床去关电视

网友:
主要是有没有可以使用的好看节目的APP.

网友:
乐视U4,了解一下,几年前的产品,在现在看做工和性价比还是杠杠的。

网友B:
烽火HG680_ka.,好像是2+8配置,海思v300.,前些天帮人破解好了就被拿走了,试机没超过5分钟,特别流畅,指哪点哪,一点也不卡。

网友:
咸鱼89包邮搞了个魔百盒M302A,S905L3+2G+8G,全新全套带遥控器,已经破解好到手可用,感觉还行,只不过现在要看得舒服基本都要买会员。

网友:
免费看电影的软件不稳定,过段时间就失效。

网友:
n1可以用t1遥控器完美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烽火HG680_ka.,好像是2+8配置,海思v300.,前些天帮人破解好了就被拿走了,试机没超过5分钟,特别流畅, ...

是的,这款盒子目前可以免费得到,就算购买也很便宜,主要是可玩性强,能适配市面上大多数语音遥控器,对码很简单,只要使用设置功能,里面有遥控器的搜索,秒配各种语音遥控器。

网友C:
外贸盒子 4+32 才100多一点

网友:
我用的斐讯T1盒子,自己刷的夏杰语音版。5GWifi网速还行!

网友:
斐讯N1,魔百盒m301H(创维版)这两个我都有,M301H刷了带ROOT固件,禁用了所有没必要的自启动。开机速度比N1快(N1没有ROOT权限),显示色彩M301H比n1好。解码什么的都没有问题,5G信号也比N1好很多,一般家用足够,而是很便宜不到5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贸盒子 4+32 才100多一点

什么型号?  这个价格4G运存怕是假的吧?

网友:
2G 内存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  这个价格4G运存怕是假的吧?

应该不会假吧反正刷了安卓10 还是显示的4+32,最重要的是不会有流氓行为开机广告那些是不存在的

网友:
以前乐视U4PRO不错,可惜涨价了

网友:
我的是J1900安了个凤凰系统,再配一个电脑用的遥控器。比盒子快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假吧反正刷了安卓10 还是显示的4+32,最重要的是不会有流氓行为开机广告那些是不存在的 ...

4+32,外贸盒子,来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2,外贸盒子,来个关键字,谢谢

就搜外贸盒子就有了 型号貌似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