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里奇18V电池如何解决无输出问题

楼主(2021-01-23):
买的二手电池回来更换电芯后无输出,虽然有17V电压但是只要接负载就为0V了,电量指示灯闪烁几下就熄灭了,这个保护板如何激活

网友A:
锁了就没法子了吧,先充电还锁改直连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了就没法子了吧

应该有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干而已

网友:
能否正确显示电量?如果可以估计是电池问题 换动力电芯

网友B:
这个电压太低了吧,先充电再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太低了吧,先充电再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锁了。

这电压低?您家电压2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压低?您家电压20几?

5串充满电21V,标称电压18v,电钻大电流还有压降,17V加上压降你说不低?

网友:
5串,这电压没电了充满电再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有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干而已

不知道谁告诉里奇这个保护板有锁?????

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你的18650电池一致性不行;
二是你接错线了。

从你电池盒来看,确实是第二种问题,最好是认真拆个原装电池,再学着弄吧。

网友:
楼主这个电池不像动力电池呀,,还有电池的连接线也不行,,看着很细,大电流下估计压降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谁告诉里奇这个保护板有锁?????

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你应该没遇到有锁的里奇电池 或者你知道如果解决 如果后者请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没遇到有锁的里奇电池 或者你知道如果解决 如果后者请告知

里奇没有锁,说过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你这种情况只是保护了,只需要重新按照规范接线就行了,然后原装充电器激活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奇没有锁,说过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你这种情况只是保护了,只需要重新按照规范接线就行了,然后原 ...

了解了 你也不懂 我里奇电池有10多个 一多半都是花钱解锁了的 解锁前和解锁后用的同样的原装充电器  同样的电池同样的焊接方式  区别就是解锁前无法使用 而解锁后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 你也不懂 我里奇电池有10多个 一多半都是花钱解锁了的 解锁前和解锁后用的同样的原装充电器  同样 ...

说明两点:
1、你有钱,可以任性,可以找人解决-------我无权反对;
2、我虽然玩里奇的机器不多,但都是精品;其次对于你提出里奇电池“锁定”的问题,我反复强调是保护了,而不是锁了,这思路很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谁告诉里奇这个保护板有锁?????

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是真锁,电池电压每个都在3.75V这个是在正常范围内了。接线也没有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 你也不懂 我里奇电池有10多个 一多半都是花钱解锁了的 解锁前和解锁后用的同样的原装充电器  同样 ...

看来我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两点:
1、你有钱,可以任性,可以找人解决-------我无权反对;
2、我虽然玩里奇的机器不多,但都是 ...

接线前我是PAD短路掉的,然后电池一次从负极一串串的焊接的

网友:
里奇18V带灯版电池是带锁的,换电芯后没有输出。

网友F:
里奇电池保护板确实是会锁死的,一块保护板4灯全闪不能充电放电,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搞定,后来直接从另一块好的保护板上直接移植单片机过来就全好了。应该是电压太低就直接锁死了,不能充电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奇电池保护板确实是会锁死的,一块保护板4灯全闪不能充电放电,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搞定,后来直接从另一块 ...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4个灯全闪,不能充放电。除开移植MCU外,还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