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广陆的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2021-01-23):
不知道应该分类的哪个板块,如果错了,麻烦版主帮忙移动.
       这个数显卡尺买了很久了,用的很少,做工什么的都ok,就是有个缺点,每次隔一段时间(半年或一年)用都得换电池,这次打算拆看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重新买个新的,是在是换电池换够了
  品牌,广陆,当时卖家说这个很好,价钱貌似也挺贵,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不锈钢的,拿在手里很有分量

背面标签,使用1.5v电池

左边新电池,右边没电的电池,可以看到已经鼓起来了

换上电池,基本的测量都ok

背面标签下面四颗螺丝

去掉螺丝后,就可以将显示部分分离了

尺子主体

继续分解显示部分
电池位置有铜锈

一颗牛屎芯,2棵电容,然后就是按键开关了

开机状态,18.7ua

关机状态,15.1ua, 这应该是耗电的原因了

因为没有多少零件,怀疑电容漏电,将两可电容换掉,开机电流不变,关机电流0.01ua

网友A:
半年一年一换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有个同款,一模一样的,可惜主控坏了好像
回头也查查,是不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还能这操作,我还以为本身就是软关机耗电和开机差不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一年一换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我半年一年采用一次,所以每次想用,就得先去买电池,烦

网友:
同款200mm的,不经常用时最好把电池取出来,盒子上还配有电池和小起子的位置~

网友:
找地方加一颗开关物理关断,我买的充电宝有些也是一体板静态电流半年后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半年一年采用一次,所以每次想用,就得先去买电池,烦

那你比较适合用机械代表卡尺,缺点就是不耐摔

网友:
我有一个卡尺开机15uA,关机1mA.

网友:
我的数显尺经常回位不归零,还不如用指针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