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画了一个灯板PCB,费了不少心思

楼主(2021-01-23):
为了用掉手上的一堆各色的LED,用立创EDA画了一个灯板。
1.尽可能的使用了覆铜对LED灯珠和电阻进行散热。并且在此处电阻上分得功率达到了0.06W,接近了这种0603封装贴片电阻的极限(0.1w),所以也给电阻采用了大面积覆铜散热。
2.采用了船型开关进行控制,不会痛手了
3.mircoUSB接口不是很好焊,所以刻意预留了两个

板子花了两个多小时,比起随便一丢自动布线,算是很用心了吧。放置了不少过孔,加工PCB的厂商是不是要气死了

楼主:
其实还有很多粗糙的地方,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请各位前辈请多多指教

网友:
供给侧改革,去库存方法好评

网友:
讲道理,你这个画两然后列阵复制不更快,,

网友A:
焊盘要用热焊盘,不然焊接要点功力。1脚或阳极我喜欢用方焊盘。

网友:
我也是一堆led 根本没地方用,有时候为了1个买了一堆,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又买了,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有了

网友:
印象中led的芯片在负极上吧?散热是不是也应该负极大面积铺铜?

网友:
就这几个过孔能气死,那都死不知道多少回了,我的板子哪怕再简单的,也要布地平面网格孔,要不不舒服

网友B:
TYPEC又好焊又方便又耐用,现在还用micro是几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C又好焊又方便又耐用,现在还用micro是几个意思。

可能是屯的micro口没用完,
没错我的就没用完,不过现在一直在用type 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屯的micro口没用完,
没错我的就没用完,不过现在一直在用type c

micro不贵的,一边是几块十几块或者几十块的库存配件,另外一边是便利和 以后不用改设计,我通常选择后者,把前者丢弃。

网友:
看了半天反应过来,直插LED要什么散热?靠引脚把热量散出去?
VCC连上,GND直接铺铜,既然都双面板了,贴片和直插分两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又好焊又方便又耐用,现在还用micro是几个意思。

啊。奈何现在还用着mircoUSB的手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又好焊又方便又耐用,现在还用micro是几个意思。

等以后用上新手机了,一定试试好用的C口,哈哈哈

网友:
没想到是直插LED

网友D:
这么小的灯铺铜也没多大作用吧,   这灯不会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焊盘要用热焊盘,不然焊接要点功力。1脚或阳极我喜欢用方焊盘。

方正圆负.  一样的爱好.
现在已经好些年没用插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灯铺铜也没多大作用吧,   这灯不会热的.

为了一个形式好看吧,其实完全可以自动布线,自动覆铜连接负极,led都是负极散热的。这些灯给的电流比较大,还真的有点点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正圆负.  一样的爱好.
现在已经好些年没用插件了.

啊,贴片确实香。焊着快,省面积,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