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小电钻支架引发的折腾

楼主(2021-01-23):
起因只是打线路板小孔用手钻容易断钻头
看见这种小支架觉得会很实用,不料无论电钻还是电磨装上去后那个噪音简直了
只好各种试试试。。。。
组合1   高速775  + 转接轴 + JT0钻夹头  4mm以下高转速  花费30钱。
组合2   低速775 +平面轴承+ 转接轴 +B10钻夹头  6mm以下 轻载 费20钱
组合3  550+锂电钻变速箱+3/8钻夹头  0-10mm大扭矩 费19钱
试用下来 1  3两种组合 很不错,组合2无论联轴器还是三鸥的夹头 动平衡同心度都不满意
然后就是剩下各种零件一堆  哈哈哈

网友A:
我是直接用个低速电机铜套然后安钻夹头,固定在显微镜架上,还不错,同心度很高,用着也顺手,就是下调范围太小了

网友B:
这么多,用的上吗,吃灰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个低速电机铜套然后安钻夹头,固定在显微镜架上,还不错,同心度很高,用着也顺手,就是下调范围 ...

铜套同心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用的上吗,吃灰的多吧

一年也就打几个孔  基本就是积灰

网友:
按说方案2应该比方案3更容易实现较高的同心度啊,6mm夹头、B10连接轴,如果调校好的话,比多级齿轮减速、3/8吋螺纹10mm大夹头更有优势吧。再说了,方案3的充电钻总成用于台钻,转速也偏低了些。楼主不妨再重新调校一下方案2,如果配件精度不差的话,同心度应该会好于方案3的。我的小台钻就是采用的方案3,总感觉充电钻变速箱稀里哗啦的很不理想(其他坛友也有类似体验的),正准备改成方案2呢。方案1也许精度更好些,但夹持范围太小了。

楼主:
自己有车床的话2方案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成品连轴器无论是B10锥度还是同心度都堪忧  ,已经手工修正了,也只是勉强可用,那个钻夹头同心度其实还行,动平衡有点差, 速度上去后还是很抖,775电机5mm轴,还是配JT0用用算了,那个3的变速箱还是很满意了,刚性同心度扭矩都不错,噪音也还能接受

网友C:
38块包邮的台钻支架,加上。松下。牧田的手钻何须这么折腾

网友D:
买了不少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不少配件啊,

是哦  越多越快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8块包邮的台钻支架,加上。松下。牧田的手钻何须这么折腾

38包邮的那种支架毫无精度可言啊 还不如显微镜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包邮的那种支架毫无精度可言啊 还不如显微镜改的

同意  那个刚性太差了

网友F:
楼主这个电钻支架和十字工作台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38包邮的支架改个焊接显微镜还是可以的,做台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买这么多电机和减速箱。。。 够折腾的 。

网友G:
买这么多电机,配件,能做几台了,用得完?

网友H:
感觉组合3  还是可以的,扭力大,钻个铁皮、铝板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钻支架和十字工作台花了多少钱啊

架子110左右 十字拖板100左右吧,不过这个拖板有点弱很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这么多电机,配件,能做几台了,用得完?

行星变速箱没玩过  拆开怕装不起来,多买几个不怕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组合3  还是可以的,扭力大,钻个铁皮、铝板还行……

是的 扭矩同心度都可以  ,除了打线路板小孔转速不够之外 算是很满意了  而且全新只要7元  太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