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旧的硬盘退役还可以做什么

楼主(2021-01-23):
很多人都做什么电磨,我也想做一个。拆了一看,马达有4个引脚。感觉很意外。平时玩具的马达都是正负两个极就可以驱动的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上网买一个配件驱动。问题来了,不买驱动电路板可以自己DIY吗

网友:
个人感觉无刷电调+舵机测试器要好一点

网友A:
很想搞一个硬盘电机来玩,奈何没机会,单买废旧硬盘来拆不划算,直接买电机也贵。

网友:
驱动硬盘电机的电路板叫什么名称?在哪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想搞一个硬盘电机来玩,奈何没机会,单买废旧硬盘来拆不划算,直接买电机也贵。 ...

付运费送你一个2t废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付运费送你一个2t废盘

谢谢,还是算了,我还得去买控制器。目前暂时也没有使用无刷电机的计划,都用的有刷电机。

网友:
高大上的风扇

网友:
用原电路板驱动

网友:
驱动太贵了,十几块,没啥意思

网友:
好像是短接sata数据线的2,5脚就可以让电机一直转下去,论坛里有帖子的

网友:
串口短接3、6
并口短接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1443

网友:
我把硬盘拆了,里面的磁铁做钓鱼用的拉饵盘,挺好!

网友C:
想知道原电路板怎么驱动?好几个拆机硬盘80G的留着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原电路板怎么驱动?好几个拆机硬盘80G的留着没有使用价值。

用PC电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