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假存储卡拆解

楼主(2021-01-23):
一个标称32G的闪迪卡插上电脑不认卡,怀疑有问题拆看能不能修理,拆开后如图,没发现有蕊片,应该是假的。

网友:
一体封装,直接被掰断了.....

网友:
作假做到这份上也真是。

网友:
真的,没问题。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是拆了一个转换卡套呢?!

网友:
这个是真的吧

网友:
这种是真的啊,sandisk还有一段时间壳子是透明的,里面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网友:
cpu你这么拆开也是啥也看不到的   你也认为是假的?

网友:
几年前买的一个4g就这样

网友:
「315」 内存卡拆解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 并且修好它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4411z7zU

网友:
恭喜你拆到正品了,就是这样的,一体黑盘封装,防水防尘防摔。现在很少有带电路板和F片的SD卡了,SD卡刚出来的时候还有的,现在都是一体的了。

网友:
应该买一个全金属喷头瓦斯加气瓶套件,烤开封装可以看芯片晶圆彩虹,或者芯片封装专用溶剂,溶解掉芯片上盖。

网友:
这个可能是真的,一体封装了,但没有看到反面的序列号之类信息。不过认不到可能是坏了,但SANDISK的保修时间挺长的,应该去查查过保修了没有的。

网友:
早期的sd卡确实拆开后能看到芯片和外围电路元件,而现在的sd卡都是一体封装体积很小,除了触点之外啥也看不到,还有这是真卡~

网友:
我感觉是真的 手里有一个一样的32G的
现在电子产品集成度很高的 别看这么小
这东西里面可是集成了闪存和主控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它的名字叫卡套。

网友:
你拿锤子砸砸钻石,一砸就碎,碎了就说明是假的。。。(你信嘛...)

网友:
你扳断那个就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