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A,4.5V 电源带载能力不足

楼主(2021-01-23):
初级用的IC 1252A, 输出用了2个MDU1511,现在的情况是,未带载情况下,电源稳定输出在4.5V,调节电位器,电压可变,带上负载后,LED一显一灭,可以看到电源自带的LED绿色指示灯有闪动,判断为带载不足,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电源芯片供电脚的电解电容看看,容量是否变小了

网友:
电解先检查一下看吧。最后换新的试试。

网友:
主回路电解,pwm芯片供电电解

网友:
是不是电容没容量了或者失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