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心,再次打板ETA3000主动均衡

楼主(2021-01-23):
上次打板没有画好板,效果不咋的。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工作。元件都买了还是不死心,再打板一次。

网友A:
那有无查明上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无查明上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应该是走线不好吧,上次有的线都没连上

网友:
那这个再试试怎么样,好的话探讨一下呗

网友B:
画图建模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建模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就用嘉立创自带的EDA软件画的,自带3D和2D视图查看

网友C:
现在很多主动均衡能量转移的,电路也是很简单,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主动均衡能量转移的,电路也是很简单,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便宜电感型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电感型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芯片

那种能量转移,高压给低压充电,这种好像是电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能量转移,高压给低压充电,这种好像是电感放电

这就是能量转移主动均衡

网友:
这次搞好了?卖些给我们玩玩吧。

网友D:
没有均衡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均衡指示灯

这个6脚的本来就不带均衡指示灯来的

网友E(2021-05-12):
引用 楼主:
这个6脚的本来就不带均衡指示灯来的

楼主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成功了吗?

搞不好,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电池组第二个电池不会平衡,电压比旁边的电池都低。

网友:
还有没有更好的主动均衡芯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不好,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电池组第二个电池不会平衡,电压比旁边的电池都低。 ...

两次打板焊接
你付出了很多
我正想做三张板
发现淘宝商品板,比你这多一个电容
电容跨接在从开头到结尾,也有人聊过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次打板焊接
你付出了很多
我正想做三张板

电容也加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好,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电池组第二个电池不会平衡,电压比旁边的电池都低。 ...

以下来自淘宝评价
板子好用,放完电均衡一次,用时10小时,压差从最大0.9v均到了0.2v,过程的中间发烫,由4个灯变为8灯、1个灯到全灭。充满电又均衡了一次,压差0.23v.经骑行验证,里程满血复活。只是第一次发错货了,换货我加了邮费发的顺丰。不过我发现,第一次没有享受满百优惠,已申请退费了。
我是截图,软件识别,再留言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