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霸能不能改成壁挂式的

楼主(2021-01-23):
看见网上有卖壁挂的,家里吊顶上的浴霸能不能改,哪位朋友有办法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用必要?不说防水,碰上去不烫么

网友:
买(浴室暖风机) 暖风机能壁挂的,ipx6防轻微水溅的,但还是要装在水泼不到的地方,出风口向下安装。。。。

吊顶上的建议不要动了,就是吊顶专用的。。

网友:
浴霸很轻的,只要能挂稳就行,你可以买个新的壁挂式浴霸,把旧的线延长接过来就行了,改动很简单的。看看我怎么样改装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一直觉得吊顶浴霸够不到热乎,弄低点是不错,还设想在喷不到水条件下侧斜下照射,是不是更好?期待楼主的招法。

网友:
浴霸只是一盏照明灯而已,也没有多重,只要挂得稳不掉下来,怎么搞都可以的,尽量挂得好看一点。

网友A:
相信我,买暖风,就是外观类似空调内机的那种,可以挂在墙上,比浴霸舒服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6年了。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买暖风,就是外观类似空调内机的那种,可以挂在墙上,比浴霸舒服 ...

暖风机预热浴室还行,要是洗澡时还开,那风真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