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知:一个看似CPU的东西,HP-USA-3AA1-1106

楼主(2021-01-23):
朋友从废品站淘来一个东西,因为我收集CPU,就给我了。但是这东西资料实在是没得查,只好请教坛子里的各位大佬,这东西到底是啥?
盖子应该是铝的,白瓷底座。

更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08

网友A:
把盖子拆了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个CPU

网友B:
它是一种产品,但它是惠普生产的CPU。 *搭载芯片:RISC 86003a1c -1105

https://www.gougoujp.com/aucitem/t756191170,就是个CPU ,用上啥上面的看求不懂日文

网友C:
这是惠普PA RISC 8600处理器,500MHz主频,惠普B2600工作站上的

网友D:
这就是个CPU
楼上说了的

网友E:
就是个特殊架构的CPU,要配齐一整套工作站不容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惠普PA RISC 8600处理器,500MHz主频,惠普B2600工作站上的

不知道应该用ddr几的内存条
对应的主板可能已经绝迹了(很难找)
电源 硬盘这些应该是通用的
要玩的话非常难 主板都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应该用ddr几的内存条
对应的主板可能已经绝迹了(很难找)
电源 硬盘这些应该是通用的

看看这个是啥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gougoujp.com/aucitem/t756191170,就是个CPU ,用上啥上面的看求不懂日文

プロセッサー应该是processer,其它没啥有用的信息。我也不懂日语,只会几个片假名。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惠普PA RISC 8600处理器,500MHz主频,惠普B2600工作站上的

这信息够详细了,谢谢教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CPU
楼上说了的

其实我也觉得是cpu,但是像cpu又不是cpu的东西也有,所以查不到资料的时候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特殊架构的CPU,要配齐一整套工作站不容易

哎呀不折腾了,我就收藏个cpu玩玩就行了,实在是没钱也没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应该用ddr几的内存条
对应的主板可能已经绝迹了(很难找)
电源 硬盘这些应该是通用的

SDRAM 4G,当时来说真的是海量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盖子拆了看看

盖子就不拆了,如果还能搞到一个的话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AM 4G,当时来说真的是海量内存了。

主板要是能找到 才能尝试玩

网友:
我手头有一套GXM-266板U套,电源接口和定义都不清楚、

网友(2021-04-18):
漂亮,白瓷真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