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锤电池奇怪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1-23):
可以从图上看到,电锤、电批和电钻,电池插口稍有不同;而电国原来的原装电池和国产电池,和新买的号称原装电池,边上也不一样。原来的原装电池和国产电池在电锤、电批和电钻上都能用;新买的电池,在电批和电钻上能用,但插不到电锤上,仔细对比是边上多了一条,我把这个边切削和其它电池一样的形状,能装到电锤上,但按动电锤开关,电锤灯亮,电机稍轻微动一下就停止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就是电锤电池接口处多的那一块的影响?。有碰到过的吗?电批和电锤都是无刷电机,电钻是有刷电机。

网友:
明显这个电池,放电锤上还缺个触点啊,那个点肯定还有检测电路的

楼主:
新买的这块电池和原来的电池,就是有一点不一样,边上有一条长了些无法插到电锤上,用刀子切削后能插进去;其它看不出有佬不一样;国产电池插电锤上一样能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的这块电池和原来的电池,就是有一点不一样,边上有一条长了些无法插到电锤上,用刀子切削后能插进去; ...

买到假电池了,估计电池芯都是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电池了,估计电池芯都是垃圾货。

但是放到电批和电钻上是能用的,就是觉得奇怪

网友:
有些电动工具品牌不同电压的电池外观尺寸基本一样,但接口处会有所差异以区分不同电压的电池包避免混用(确保高、低电压的电池不能通用,特别是不允许高电压电池包用于低电压电机)。看到楼主展示的电锤插脚标有14.4V,是4串而不是5串锂电池的?当然,也不排除杂牌货乱用插脚的可能了(比如18V与14V工具装配时混用插脚)。

楼主:
问题部分解决:原来的电池负极和两个正极间电压是一样的16.xV,两个正极间电阻为0;但新买的这块电池负极和两个正极间电压不一样,且两个正极间是断路状态;现在把电锤接口的两个正极连在一起,装上电池,正常转动了。

网友:
开盖就知晓真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