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F3 v6.0路由器通电全亮处理(附固件)

楼主(2021-01-23):
最近遇到一个腾达F3通电后全亮,客户机不能获取IP地址不能上网,到现场看完后发现路由坏了就带回来了
这个路由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拆机点了几下好了,网上也有类似的故障,好像短接了晶振好了继续用了
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感觉像是固件问题,借了个编程器来准备刷,借编程器的时候帅哥跟我说简单点先换个晶振试试,结果
呵呵。晶振拆下来主板掉皮了,后来飞的线

然后到网上找了个固件刷上去测试,不行

后来又找个相同的路由把存储器拆掉发现,指示灯全亮,感觉应该是存储器问题,挨着存储器脚接线上编程器
把内容读出来了,又把好路由的存储器复位正常

下面就把读出来的内容写入坏路由的存储器,写完正常了。

感觉这个就是存储器损坏或者固件损坏导致的,下面吧固件上传供大家参考。网上下的刷进去好像不行,另外一个是我读出来的

网友:
这个路由器螃蟹的芯片.很便宜,

路由界面不错,功能不阉割,有中继,
只是NAT性能不高,跑不满100M.

网友A:
螃蟹方案不是有个救援模式吗没试一下那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方案不是有个救援模式吗没试一下那个先

不知道 没有搞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没有搞过,请高手指点

按住reset通电,本地网络ip设置成192.168.1.X,然后访问192.168.1.6,我没实践过,不过据说这个模式是螃蟹方案自带的,就和博通的tftp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reset通电,本地网络ip设置成192.168.1.X,然后访问192.168.1.6,我没实践过,不过据说这个模式是螃蟹方 ...

下次试试,个人感觉应该不行,存储器都不运行了 里面没有系统路由按说是不能和1网段通讯的,除非写在螃蟹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螃蟹方案不是有个救援模式吗没试一下那个先

我记得那个是BootLoader支持的,不是写在主控里的,之前买过一个洋垃圾,AU水晶魔方,那个是螃蟹主控,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2021-04-29):
昨天我的一台TP54G路由也是全部灯亮,从主路由拉了一条网线到信号不好的房间,连接这台路由的WAN口,才听了一会歌,天猫精灵提示网络无法联接,重插网线也不行,复位后连接电脑重写WiFi广播号,路由器复位正常,再改写上网参数,路由器就不能正常复位进入,按复位键再上电,折腾几次,现在LAN不插网线,四个灯全亮,怀疑也是丢了固件

网友:
飞这么长的线,频率肯定漂移了,稳不稳定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