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后指纹太反人类

楼主(2021-01-23):
直到今天,竟然还有一部分手机,设计成屏后指纹。简直是不可思议。
根本不考虑使用者的感受吗?

网友A:
你是说后背实体指纹?我觉得比我现在用的屏幕指纹效果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后背实体指纹?我觉得比我现在用的屏幕指纹效果好不少。

屏下指纹有几台,高低款都有,需要两手配合,不好用。反而是背后指纹,一只手就可以解锁,关键是识别快

网友:
这东西,仁者见仁吧,反正我感觉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
屏下指纹需要OLED屏,为了成本等原因用LCD屏,还有缩小前面的边框,只能放后面,其实后面指纹也挺好用,别想当然

网友:
一直觉得后面指纹比前面方便

网友:
屏下指纹 因为透光的问题,灵敏度不如 后置/前置/侧置的.

我不喜欢OLED,  太矫气,而且贵.

网友:
我最喜欢的就是屏后指纹,使用方便,识别率高,还能有别的功能

网友:
老婆用的是后面指纹的小米,我用的水果手机,感觉她那个后面的指纹用起来爽飞了,比我这个前面指纹的方便太多

网友:
其实华为P10那种前置指纹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我最喜欢屏后指纹,手机放口袋里时,摸出手机的同时,手指一按顺便就解锁了。

网友:
荣耀V9都用3年多了,很好,单手很方便,比前面的好多了!

网友B:
屏后指纹,对放办公桌玩的用户非常不友好,每次解锁都得拿起来再放下,我被膈应了一年,这次特意买了侧边指纹。但是还是差一些,好用的还是正面实体指纹可惜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没有了。

网友:
不对,我是被背面指纹膈应了3年,18年买过360n6指纹太难用几个月后我就给父母了。只要是手机不往桌上搁的用户背面指纹都还好。

网友:
主要还是看识别的硬件

网友C:
360 N6 那样的机背指纹,简直就是完美,单手就可以解锁了,也不用找,一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0 N6 那样的机背指纹,简直就是完美,单手就可以解锁了,也不用找,一摸就行了。
...

指纹很鸡肋,经常按到摄象头。
用几天不识别了,带了手机壳清洁很不方便。
每次只试一次,不行直接输密码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后指纹,对放办公桌玩的用户非常不友好,每次解锁都得拿起来再放下,我被膈应了一年,这次特意买了侧边指 ...

我都插着充电线,不自动锁屏时间给个十来分钟就是了。放桌上玩为啥要锁?

网友:
手机背指纹,不好看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