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只看网页,需要多大内存?

楼主(2021-01-23):
单位电脑, Windows 7。(家中电脑一年不开几次)
90%的时间是看网页,差不多主要是新闻吧。
以前4G内存的时候,看的网页多了,占用率会达到80%。
后来换了8G内存,感觉到速度快了一点,但是内存占用仍然会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有点困惑了:内存再加大一倍,会不会还会出现同样的毛病?

网友A:
首选吧, 你得说说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
先换浏览器吧。电脑上流氓行为多的软件删掉。正常8G是足够了

网友:
看系统,看装的软件,看浏览器。一般上网机4G足够了。

网友:
win7或者win10长期支持大概2g内存加google浏览器(https://www.google.cn/chrome/)这里下,加个adblock插件,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吧, 你得说说用的什么浏览器

浏览器我只用谷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浏览器我只用谷歌的

内存占用百分之七八十不可能,我8G 一般都不超五十。清理一下其他软件才是重点。

网友B:
谷歌浏览器不是内存黑洞吗,
一般看看网页4G差不多了,你看看启动项和后台是不是启动了很多流氓程序。

网友:
8g肯定足够,
4g按理说勉强也可以的
开系统管理器,看看具体是什么占用了那么多的内存

网友:
4g足够了。我的电脑还是11年前的配置,现在看电影(不是4k)和浏览网页都很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谷歌浏览器不是内存黑洞吗,
一般看看网页4G差不多了,你看看启动项和后台是不是启动了很多流氓程序。 ...

反正有个softwearreporttool绝对是个混蛋,动不动冒出来把风扇逼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个softwearreporttool绝对是个混蛋,动不动冒出来把风扇逼疯

下个火绒试试

网友C:
反正我在Windows下用的是Firefox,Linux下还是会用Chrome的(因为Linux下的Firefox莫名很丑)
但据说Firefox的内存占用率比Chrome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在Windows下用的是Firefox,Linux下还是会用Chrome的(因为Linux下的Firefox莫名很丑)
但据 ...

光看外观 firefox 已经和 chromium 差不多了啊?
哪里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浏览器我只用谷歌的

谷歌呀,
那你就别纠结内存占用这回事了,

内存本来就是拿来用的,不是放在那儿看的,
更何况 chrome 的胃口你永远填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谷歌呀,
那你就别纠结内存占用这回事了,

还不就是为了钱的事情!
否则的话,早就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谷歌呀,
那你就别纠结内存占用这回事了,

那你说,我是填还是不填?

网友:
以前浏览器都省内存,现在都想开了,用内存加快打开速度。有多少吃多少。越大越好。带视频的网站,8G也就是马马虎虎。

网友:
我爸用的14年配的机,win7系统,平时只看看网页,玩些棋牌游戏4G内存是足够的。你应该是流氓软件太多。清理下不要的浏览器插件和软件看看。8G是非常充足了。另外,占用内存空闲时可能被缓存占用了,不用在意内存被用了多少,只要系统流畅看网页不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