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量产成功但有些异常

楼主(2021-01-23):
换新版量产工具后量产成功。
读写速度提升不小,容量也从29.2G变成31.5G(很神奇,还选了速度优先),坏块数大概1/10(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但win系统的格式化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了。用fastcopy拷东西拷到该文件的满容量后速度慢慢降低然后报错,两次都是一样,直接复制就没问题。

网友:
拆开外壳康康主控,比软件测的准,有些确实不好测

网友:
直接用它试验AU698X MP

网友A:
6981-6989用689系列的工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81-6989用689系列的工具可以

换论坛里的ALCOR_U2_MP_v20.09.16.0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LCOR_U2_MP_v18.05.29.00检测不到U盘

换新版本

楼主:
换新版工具后量产成功。
读写速度提升不小,容量也从29.2G变成31.5G(很神奇,还选了速度优先),坏块数大概1/10(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但win系统的格式化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了。用fastcopy拷东西拷到该文件的满容量后速度慢慢降低然后报错,两次都是一样,直接复制就没问题。
图片更新在主楼

网友B:
我的安国也这样,估计和fastcopy犯冲,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国也这样,估计和fastcopy犯冲,无解

问题是不止fastcopy出问题,正常格式化也时好时坏,这样肯定不正常。
fastcopy是有校验的,所以报错,试试正常复制的md5是否和原文件是否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止fastcopy出问题,正常格式化也时好时坏,这样肯定不正常。
fastcopy是有校验的,所以报错,试 ...

那你就把ecc设置为1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