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年前自己做的电子负载,48V电压,连烧3个管子,IRF540,640,10N60.

楼主(2021-01-23):
以前做的LM358双管,用19V电源,跑5A都能坚持以会,但散热片巨烫,根本散不出去的。用个P3年代的小散热片做的。
基本上双管跑60W-100W。

最近改了几个ATX电压,一个改变压器,电压到45-48V。

用原来的电子负载一上高压,45V,  3秒就烧管子,根本不烫。

IRF540,100V的,  640,200V的,  10N60, 600V的。

都是G极击穿。DS也穿

LM358用的电源是12V的。 感觉30V以内可以。

网友:
我做的大管50W/个,小管30W/个是极限了,
4管irf260N我才150W使用。管子跟散热片不能有导热垫。
功率再高管脚的焊锡都能熔化。
如你两管共100W,其中一管必大于50W另一馆少于50W。

楼主:
电子负载一上高压,45V,  3秒就烧管子,根本不烫。

这个事情我竟然今天才测试,是不是只能用电炉丝啊?

电子负载能承受50-70V的电压吗?哪怕电流5A,??

网友:
烧估计你是调了45V 1A。烧是因为功率大。。热量在内部还没传出来。内部急速升温,只要超过某个功率就会烧。我之前也烧过几个管子。
烧后摸不热。。估计是因为烧后热量慢慢传出来导散热片了。。
必须做好热传导。不能使用导热垫。用铜板焊接再帖铝散热器最好。我后来是用砂纸磨平管子跟散热器然后+CPU导热胶。。

你可以试试用IRF640 然后45V 从0调到100MA 200MA 300MA 试试应该就不会烧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6485&extra=

4个IRF260N才跑150W长期工作。两CPU散热AMD原装散热器做风洞+两原装风扇一吸一抽。温度50度。可能自己技术问题。。不要太相信别人的两管300W,要自己试验。。

楼主:
关于电子负载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和管子承受电压的关系怎么样的?
200V的管子,应该能承受8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一上高压,45V,  3秒就烧管子,根本不烫。

这个事情我竟然今天才测试,是不是只 ...

电子负载要测高电压原则上不能以管子参数最高电压来判断的,这个你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A:
是不是你调流电位器忘了调到0了,直接上48V,初始电流也比较大,超过150W了,两三秒就烧管子,很正常,自己做的恒流简易电子负载,双管很难持续超过120W,毕竟散热确实很难,除非给管子背部上焊锡单独用又大又厚的散热片再加风扇,这样有可能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调流电位器忘了调到0了,直接上48V,初始电流也比较大,超过150W了,两三秒就烧管子,很正常,自己 ...

不会的,我关了的。

接的是ATX可调电源。

网友:
看看管子数据表在45伏时的最大电流,要留1倍余量,要风扇强力散热;之前也是电压高不到1安就烧管,后来按atx的60伏选管子,目标60伏2安,正常了,我的是4管实际150瓦,铝散热有限没在加大功率测试。

网友:
irf3415 43A 150V

楼主:
电子负载mos管恒压、恒阻模式原理
恒压模式原理

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il/1129.html

网友:
一直使用在较低的电压,太高的不敢上

楼主:
所以,以前大家都没有说选管子耐压这事。。。有人搞各种的,耐压60V,75v,100v,200v,400v。。。

其实这个事情很重要啊,100V一下的,一定不要用。实际上耐压要3倍。 最高电压和耐压要留100V的余量,或者150V
比如放电到75V的,耐压要250V的管子。

楼主:
IRF540,能测24V电压,30V的就烧了。 540耐压100V

IRFP250M,可以测50V电压,60V就烧了,,,250的耐压是200V。

是不是要搞IRFP460, 耐400V的?才可以测100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540,能测24V电压,30V的就烧了。 540耐压100V

IRFP250M,可以测50V电压,60V就烧了,,,250的耐压是200 ...

哈哈,俺一直只用一只irfp460,测120瓦没问题,但你说的100v是否可测由于没有所以不知道,只有80v的电源,我测过哟,确实不烧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540,能测24V电压,30V的就烧了。 540耐压100V

IRFP250M,可以测50V电压,60V就烧了,,,250的耐压是200 ...

来看我的,80v1.5安,感觉还可以往上调,但我不敢,怕烧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只有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