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天海卫浴洗菜盆水龙头!

楼主(2021-01-23):
修复天海卫浴洗菜盆水龙头!

控制阀门坏了

找出备用的阀芯 。

安装上 。

橡胶圈腐蚀坏了

大图看看

用的铜管 ,质量还行
两道密封圈

打掉上面的塑料, 这样骨感。

试水。。。可以了

完 ,换个阀芯 ,省得出去买了。注意安全 !
感谢各位支持 ,最近很多朋友的帖,打赏不上 。。。
普通坛友的帖也打赏不上 ,,,
最近大清理 ,折腾折腾之前没空搞的工程 。

又一个小心翼翼的新年,祝朋友们健健康康。

网友:
我的也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还得屯上点备件

网友:
一般都很少坏,大多都是漏水,如果水的泥含量高,就会令陶瓷片脏了。拆出来清洁一下,再装回去,一般都不会漏。 也有陶瓷片和胶垫卖。 懒得清洁的话,买一堆备件回来就可以

网友:
密封圈网上有卖的。三个一块钱。满三块钱包邮。

网友:
最好换成不锈钢水龙头,省的担心生锈拧不动。

网友:
是漏水吗?陶瓷阀芯用久了就是有问题

网友:
     其实大多数都是那个陶瓷密封口脏了才封不住水,拆下拿牙刷清洁下装回去一般就好了,其实就算漏点水水表也不会转的,只要水表不转,怎么漏都不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