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5plus使用中黑屏变黑砖,充电呼吸灯闪

楼主(2021-01-23):
正常使用突然黑屏了,插电呼吸灯闪,无充电电流。偶尔能开机花瓶一下。网上查了说是高通的电源芯片pmi8952的问题,淘宝下单买了几个换上。

换了好几个也不能开机,开机显示mi接着重启。充电电流倒是有了。

短接可进9008,qpt刷机不过,好不容易折腾着刷过了一次,依然是黑砖。也没有充电电流了。。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的问题?cpu还是字库?

网友A:
帮你顶一顶,估计要拿去维修手机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顶,估计要拿去维修手机的地方了

感谢帮顶。

网友B:
字库取下来检测下是否损坏,正常的话重植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取下来检测下是否损坏,正常的话重植CPU

好的,谢谢,业余玩家,没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取下来检测下是否损坏,正常的话重植CPU

感谢指点,cpu 字库重新加焊了一下,救砖成功。

网友B:
加焊可能用不久,重植彻底解决问题,或者加好点的焊油推一下cpu,前提是手工要到位,别抖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焊可能用不久,重植彻底解决问题,或者加好点的焊油推一下cpu,前提是手工要到位,别抖手,哈哈 ...

加焊油推了一下。不行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