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震惊!小米11竟然可以直通高压充电(请勿模仿)

楼主(2021-01-23):
今天调试PCE1000Q的功率主板(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905),设置为上电直接输出12v,结果手残把通着12v的a-c数据线连到小米11上了。。。
竟然没烧?
震惊了!小米11直通12v竟然可以充电!还是快充!
(图中黄色功率板设置为上电输出12v,d+d-短接没有任何协议,cc悬空fusb302未配置,a-c线连接小米11)

疑惑点并不是为什么通12v没烧,而是为什么不用握手QC就可以输入12v?

网友:
为啥要烧,QC协议本身就能适应到12V,何况小米9之后的数字旗舰都是标配电荷泵分压

网友A:
QC有12V,再高点估计就烧了

网友B:
震惊  小米竟然可以高压充电  12v吓死我了  下次恨点直上310v  12v往下电压太低了 不配叫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有12V,再高点估计就烧了

刚刚又测试了20V,直接拒充,估计是保护了,换回12V又没事。
关键是为啥没经过QC握手就能通高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测试了20V,直接拒充,估计是保护了,换回12V又没事。
关键是为啥没经过QC握手就能通高压呢…… ...

有钱任性?什么都敢试

网友:
如果充电电压5V,标准充电模式;9V,加速充电模式;12V,加加速充电模式;20V,#速充电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又测试了20V,直接拒充,估计是保护了,换回12V又没事。
关键是为啥没经过QC握手就能通高压呢…… ...

硬件耐压从设计好就是确定的,跟握不握手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会以为一个充电控制IC在没握手之前耐压只有6.5V,握手后就自动变成最高22.5V耐压了吧?那是不可能的。
一般的PD3.0的充电芯片都可以支持14.5V以上的输入,就是为了握手后能接受高压输入。握手只是提示充电器改切换高压大功率输出了,相应地,受电端该把电池电流设大了。所以一般的充电IC,电压升高后电池端电流不变,输入端电流应该变小。这是在QC未激活,手机不会自动更新更大的充电电流下的情况。但是某些手机可能默认只要输入电压高过5V一定程度,就自动当成QC模式对待,设置了更高的输入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耐压从设计好就是确定的,跟握不握手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会以为一个充电控制IC在没握手之前耐压只有6 ...

明白了。
不过本来以为是不握手超过5.5V就切断输入那种保护机制,结果OVP上限其实是定死的……我本来以为不握手通12v应该拒充的。

网友:
好奇,如果12V适配器直冲手机识别为快充,那么不同阶段充电电流会不会变化呢,还是会直接保护?

网友D:
UC震惊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C震惊部的。。。。。

元老又调皮了。。。。。。这UC自媒体,我几乎拉黑了一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不过本来以为是不握手超过5.5V就切断输入那种保护机制,结果OVP上限其实是定死的……我本来以为 ...

对于充电IC,OVP本来就是定死的,写在Absolute maximum value里呢。
有些手机接受到异常的高压会拒充,不是IC的OVP功能,而是手机软件限制了在异常电压下充电。它会设置寄存器关闭充电电流。对于大部分IC来说,设置好充电电流以后,在合理的输入范围内,电池都是以固定的电流充电的。5V-12V的电压变化并不会引起IC的什么主动变化,但是手机的软件可以及时通过充电IC的数字接口读取到输入电压变高了,而及时更新充电IC的寄存器设置,或设置为QC时的大电流,或设置关闭充电。这点你应该比我明白,因为你不是在搞充电电路嘛,现在的充电IC基本是IIC数控的了。

网友:
握手是通知充电器输出高压充电的,手机本身芯片还是支持高压充电的,所以你这个直接给高压没事,再高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元老又调皮了。。。。。。这UC自媒体,我几乎拉黑了一遍。。。。。。。。。。 ...

哈哈哈哈,我也是

网友:
我以前试过魅族的,直通12V的情况下是拒充的,但是走协议可以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充电IC,OVP本来就是定死的,写在Absolute maximum value里呢。
有些手机接受到异常的高压会拒充,不 ...

懂了,谢谢大佬指教!
看来应该是手机固件在检测到高压输入时没有禁止输入,而是以默认的1.5a进行充电,因为电压高,所以就有了更高的功率。

网友:
用小米10青春版试了一下,调到10V充电,确实在充电,但是输入电流只有100ma:sweat: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震惊  小米竟然可以高压充电  12v吓死我了  下次恨点直上310v  12v往下电压太低了 不配叫高压 ...

记得以前见过一个手机上面自带220v插头?Daxian N100i: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以前见过一个手机上面自带220v插头?Daxian N100i

这就过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