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卡上的固态电容掉了,我想问问这个电容参数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1-01-23):
我大致看懂的是6v 560微法。上面的240是什么意思?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A:
560uf 6v
楼主,像这种标识清晰的,可以先上X宝搜索,ps:6v 固态电解 就比较容易查到需要的信息。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三洋的SEPC系列240是编码~

网友:
560UF/6V.560UF/6V.

网友B:
松下的固态电容,第一行只是生产批次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固态电容,第一行只是生产批次号而已

ok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0uf 6v
楼主,像这种标识清晰的,可以先上X宝搜索,ps:6v 固态电解 就比较容易查到需要的信息。

二搬人我也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