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看看 几十年的国产电池(五洲+太行)

楼主(2021-01-23):
80年代初 四川国营风雷器材厂别名:《国营第756厂》生产的 五州牌5号碱性镉镍充电电池 军工老电池,经典三角大口 电压:1.25v 容量:0.45Ah, 玩过老电台的朋友 对这种电池应该都不陌生,在七八十年代早期 专供部队使用的一种电池 可靠耐用寿命极长 也是国内最早的一批5号充电电池之一 还有另外一批是国营风云器材厂别名:《国营第755厂》的老太行5号 当时的两大军工电池厂,也是如今的新乡太行电源集团和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80年代初 在供销社能买到的充电电池 基本都是1号和2号充电电池 5号的十分稀缺 大多都被用在部队手持电台上 能在市面见到的不多,在一些小点的销社根本买不到的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很清楚,81年本人有幸在县里供销社用粮票兑换了一整盒 拿来给收音机用的 在当时售价十分昂贵 可以说是奢侈品,不像现在的电池烂大街 一直存放到现在,带有原装充电器 本人一手自用的电池 很不可思议的是 几十年了都没失效,还能正常使用,每个用料都很厚实,不得不佩服当年的军工业,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楼主:
我87年买的老松下,如今早已不能充电,放了几次电也没能激活,彻底废了

楼主:
对于现在来说容量的真的很低,不过很耐电 放在收音机里能听两天多,手上无万用表 没能给大家测试,电压应该是没问,不过容量多少应该会降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87年买的老松下,如今早已不能充电,放了几次电也没能激活,彻底废了

偶听说过可以加液修复,坛友试用针筒抽真空还点纯净水进去放置几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听说过可以加液修复,坛友试用针筒抽真空还点纯净水进去放置几天试试看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太行的电池现在还在卖呢

网友C:
有两种镍镉,一种普遍用在圆柱形电池上,是涂浆式的电极,活性物质以浆糊形式涂布在镍网上,随着充放循环,活性物质容易脱落,容量越来越小,最后报废。这是镍镉电池最常见的损坏方式,也因为涂浆式的循环寿命短,还有晶枝问题和记忆效应,这类镍镉已经淘汰(当然还是有某些厂家在做垃圾镍镉冒充镍氢的)。同样的,镍氢电池寿命耗尽也通常因为负极储氢合金老化和脱落,用于卫星上的镍氢电池经过特殊设计,放弃了储氢合金,循环寿命超级持久。
还有种镍镉的极板是烧结式的,活性物质经过压制和烧结,结构牢固,但通常不做成圆柱形的卷绕,是像铅酸电池那样的一片片极板,放电性能和寿命优于铅酸电池,因为镍镉使用碱性电解液,也叫碱性蓄电池。烧结镍镉十分耐操,正常使用10-20年,性能稳定,至今仍用于火车和发电站等的应急电源中。如果民用,寿命几乎是无限的,可惜技术问题,真正有实力做圆柱烧结的非常少(其实差不多没有),国内好像只有迪生还在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行的电池现在还在卖呢

那是新太行,老太行在80年代初就没了 改成了立明牌

楼主: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老太行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段时间生产,柱状的没多久就又消失了 能见到的也都是那种大方块的 后面改成了立明牌 使用比较广,大多在电台里面能看到,如今见到的是 新乡太行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镍镉,一种普遍用在圆柱形电池上,是涂浆式的电极,活性物质以浆糊形式涂布在镍网上,随着充放循环, ...

谢谢朋友长知识了,我之前查过一些老资料 我使用的这两款老电池 是镍网结构的 寿命确实挺不可思议 我从80年初到现在 用过好几种老牌镉镍电池 其中包括 浙江的长命牌和徐州的云山牌 还有广州产的老三五牌  江西的江鹰牌,能撑过最久的也就这两个了

网友:
黄松下,黑日立,白东芝。我见到的最早的镍镉电池是河南新乡的充电电池。好像是在1983-1985年的时候.那时候如获至宝,当时商店里卖的南孚电池。2.5一节,四节十元钱,相当耐用,当时主流的电池是金桥电池。这个价在当时可是巨款啊,那时候的南孚包装我至今没再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老太行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段时间生产,柱状的没多久就又消失了 能见到的也都 ...

这个篮立明我也玩过,一般是配电柜用的后备电池组

网友:
感觉又上了一节历史课

网友:
厉害啊,老前辈们,那些电池居然正负极都没氧化,还亮闪闪的。充电器也还能正常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镍镉,一种普遍用在圆柱形电池上,是涂浆式的电极,活性物质以浆糊形式涂布在镍网上,随着充放循环, ...

你说的这种咸鱼有卖  塑料透明壳的  挺大一个的

网友:
新乡755随着改开大潮已倒闭,是被南方民营企业的价廉质次的充电电池挤占了市场,755原来的产品确实不错,尤其是军品,我的一个同事从部队转业,带来回两只1962年755产的1号镉镍电池,充电后用到手电筒里杠杠的.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长知识了,我之前查过一些老资料 我使用的这两款老电池 是镍网结构的 寿命确实挺不可思议 我从80 ...

银锌蓄电池和烧结镍镉都是用于工业或军工的东西,尤其是银锌,成本非常高,也就军工和航空航天用得起。镍镉寿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通常意义上的循环,是指完全放电后再完全充电,像锂电这种随充随用的,如果只用了一半电,再充满,只能算半次循环,而镍镉因为记忆效应,最好是每次都用光充电,所以基本上充放一次就是一次循环。而且充电最好用0.1C电流充,那些标称可以大电流快充的也是如此,太大的电流容易造成电池胀气漏液。
你的松下充不进电,如果之前没有漏液过,那么检查电池电压,若有电压,可能是放太久了或者记忆效应导致放不出电来,用低于0.1C的小电流放电到1V以下,再充电,如此循环几次;如果没有电压,就是0V,充电也是0V的话,说明内部有短路,镍镉电池的极间短路现象十分常见,用大功率恒流电源给电池充电,电压可以适当高一些,用大电流把造成短路的晶枝烧断,只要能测到电压,说明就成功了,然后就按照正常的充电流程来充电,没有电源的话用大容量电容也可以,几千μF的那种,充满了对着电池怼一下看看。修不好也正常,这些电池基本上只能收藏了,使用价值不高,算是个珍贵的历史,坏一个少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咸鱼有卖  塑料透明壳的  挺大一个的

有的,不多,因为一般人用不到这个东西,而且通常到手后还要自己维护换电解液。其实烧结镍镉很好维护,只要不碰酸性物质,包括二氧化碳,定期换电解液,能用很久,喜欢镍镉的可以收藏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不多,因为一般人用不到这个东西,而且通常到手后还要自己维护换电解液。其实烧结镍镉很好维护,只 ...

拿来没屁用   18650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镍镉,一种普遍用在圆柱形电池上,是涂浆式的电极,活性物质以浆糊形式涂布在镍网上,随着充放循环, ...

学习了,不知道,现在迪生的所以产品是否都是烧结类型